电脑开机不自检,无报警音,各风扇都转

楼主(2012-08-03):
winfast n15235主板开机不自检无报警音,各风扇都转,是主板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求大家帮忙

网友:
我觉得是桥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各个风扇转只能说明主板可以上电,至于报警音吗只有主板是正常的才有,电压,时钟你什么都不说我怎么帮你。

网友:
先放电试试,诊断卡跑下码,测cpu供电,晶振是否起振,io

网友:
诊断卡跑不跑码?各供电和时钟正常吗? 前面的条件具备后还是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说的不清楚噢

网友:
排除法吧 一样一样来

网友: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试试吧,,这样快一点

网友:
晕 上检测卡  啊  然后再说问题

网友:
内存坏了,好像遇到过

网友:
电源不正常,CU有问题,桥虚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用最小硬件法

网友:
乖 一个一个来 电源  cpu cpu座  桥

网友:
内存条脏了也会出这问题的

网友:
一样一样来 先最小系统法 然后清空BIOS

网友:
也许是内存问题

网友:
   先上诊断卡   看跑码跑多少     然后再根据跑码查啊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其中两台的原因很简单:网卡坏,或者独立网卡和机箱开口处犯别。

网友:
先看CPU 跑马不  不跑就去先查供电    多半供电问题  跑就安代码去弄  说的不清楚    哎。。。。。

网友:
诊断卡不怎么好用

网友:
进得到系统不

网友:
把bios电池放电试哈

网友:
应该是人有问题,检测卡都不插,光凭感觉则么知道哪里不好啊啊??

网友:
看码呀,说的也不清楚,是跑码还是不跑码呢?

网友A:
上检测卡 啊 然后再说问题

网友:
诊断卡跑一下码,如果是FF,oo,或c1,测量cpu主供电,内存供电,其它码请回复,

网友(2012-09-11):
最后检查到是cpu供电电压没有,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手里没有图纸??

网友:
对先上诊断卡,一步步来,测各个电压,,,,,,,最后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