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有关图纸符号

楼主(2012-08-03):
图纸所示,第6脚ALERT上那个箭头是标示高电平对吧?后面到OTEMP#是低电平,还是高低高跳变?实测OTEMP#有将近3V电压,对于图纸中的特殊符号不太懂,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
6脚上标识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即6脚加了低电平,执行alert。

网友:
说得太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另,建议听一期迅维远程。

网友:
带#号的,低电平有效

网友:
2楼描述的详细 正确

网友:
带#或上面有一杠的代表低电平有效

网友:
#   -    的都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网友:
#   ˉ   是低电平有效   O(∩_∩)O~

网友:
学习中,我来听课,呵呵。。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