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最近碰到好多坏CPU。AMD的,Intel的

楼主(2012-08-03):
最近碰到好多坏CPU。AMD X系列。但最近碰到三个X240坏的了。还有几千加的不用说了。好多了!Intel的碰到两个了。E3400跟一个E3500 。。有没有修CPU的同行?讨论一下。

网友:
CPU这东东,你只要用风枪烤,多烤会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脏话*,这样也行啊

网友A:
ISL6312的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6312的可以修的

修CPU也关ISL6312有关系?

网友:
还有其它办法修没有哟。。。

网友:
呵呵,你的财运到了

网友(2012-09-19):
除了针脚问题,其他故障应该修不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