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到滚动条黑屏。。求指教

楼主(2012-08-03):
刷过资料。。。。无果。。有没有大虾遇到过的

网友A:
换电源试了吗?也换一下其它外设试试,再不好,就只能查各项供电是否正常,看电容外观是否鼓包.......

网友:
滚动条之前应该是南桥及南桥周边

网友:
我也有一块,现象一样,,BIOS我也唰过。其它都正常,我只能怀疑是南桥了。还没搞,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多一些,换个独显看看

网友:
獨顯試試嘛,,,

网友:
BIOS问题,可能BIOS芯片坏了

网友B:
搞桥后。。把情况回复下。。我也怀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试了吗?也换一下其它外设试试,再不好,就只能查各项供电是否正常,看电容外观是否鼓包.......

这些是基本的。。都试了

网友:
拿个独立的显卡看有没这样的事

网友:
奇怪  你们怎么都不看看系统是否正常??再判断硬件问题?

网友:
先看看你系统是否正常不正常 。 不要动不动就想到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桥后。。把情况回复下。。我也怀疑桥

我没有搞了。台式机板子。换桥没意思。换主板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