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8WZR 开机白屏后慢慢显示模糊的图像

楼主(2012-08-03):
一台长城M8WZR 19寸显示器,拿来时是黑屏,处理屏线后故障为先白屏然后慢慢显示出模糊的图像。请有遇到过的师傅们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故障。
注:屏5V供电正常,屏电路板上的保险正常。
      其他的屏电路电压:DVDD:3.2V、DVDS:3.2V、AVDDS:12.47、AVDD:12.46、AGING:3.2V、VCOM:5.5V、VGH:27.5、WLG:25V。
上图: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版试下    感觉应该是屏

网友:
你应该也是老手了 用通用驱动板试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坏了

网友:
明显屏幕挂了

网友:
先看驱动板供电。在测屏供电

网友:
通用 看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也有可能还是屏线的问题,处理的不彻底。

网友:
能不能是供电问题呢

网友:
我接一个明基的19寸也是这样,你看下屏电路板有没有芯片很热

网友:
一般拿到种显示器我们都会用通用的驱动板点屏的,马上判断出问题给顾客说明问题,然后报价,咨询顾客愿不愿意修就OK了,不用像你这么麻烦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