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易美逊T198W显示器怪故障

楼主(2012-08-03):
冠捷 易美逊T198W显示器,开机显示画面,但是画面明显偏亮,而且反应迟钝,一个画面消失得等几秒钟,屏供电5V正常,升压正常,更换升压二极管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画面出现慢,消失慢,背光正常,指示灯正常。求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屏坏了,别修了

网友:
屏芯片挂了

网友(点评):
有多大把握?你遇到过么

网友:
屏不行了,别修了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点看,,应该屏上问题

网友:
各位高手,能说的详细点么?具体哪里出问题了,芯片不稳定还是电容漏电,电阻阻值增大,晶体管...

网友:
屏上面供电保险断开,直接用稳压电源给屏供电看情况。注意先看好屏供电是几V的

网友:
屏坏掉了,你试试开关机,估计也比别的机器要慢的多点亮

网友:
通用板 加屏  哈哈一目了然

网友:
主芯片:MST7350A-LF
芯片外围的贴片电容已经排除,仍然不管用,我没招了,出了换芯片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判断出故障,因为我们这里买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查 屏电路的 24V供电,有米有?

如果24V正常,就找个通用板点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屏延迟了

网友:
同意,屏坏了。你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别修了 没有意义

网友:
是11年的产品吗?有通病的,拿去冠捷看看

网友:
多是屏,可修复。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等待大虾们的指导,了解最后结果增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