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一体机偏色

楼主(2012-08-03):
神州一体机偏色  偏蓝色  rgb
都正常  大侠们指教下了

网友A:
北桥挂了,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挂了,换吧

北桥挂啦?为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挂了,换吧

北桥啊  只是偏色啊 不是吧

网友:
三基色不正常,

网友:
三基色正常

网友:
打下蓝色那个信号线阻抗

网友:
三基色 我看了  跑线了  都没问题样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啊  我在跑线线路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我感觉那个 屏不需要三基色  就像笔记本屏和 vga

网友:
打一下屏线

网友:
谁有 神州一体机的图纸啊

网友B:
打;屏接口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屏接口阻值啊

屏没有问题  是主板的  问题 我跑线路 跑bu出来了  没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