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主板适配器和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2012-08-03):
现在研究仁宝的切换电路,都没搞懂是哪个芯片控制的, 是IO吗?   我有一戴尔机器,用适配器开机没问题,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也没问题,就是单用电池,电源灯可以亮 但是屏幕就是不显示, 但是在用电池不亮的情况下,插上适配器又可以亮了,  去掉适配器就掉电了,  我想知道是什么情况控制的切换呢

网友:
大哥,你说的是仁宝点火回路不?你搜索一下,论坛里有的啊

网友:
我感觉卟是点火的问题 大哥  我用适配器就OK了, 就是用电池没有CPU供电但是在用电池的同时插上适配器就能亮机

网友:
你的电池是不是好的啊,插上适配器就不用电池的电,当然能开机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本,不插适配器,一切正常,只要一插上看视频或玩游戏就花屏,这个我没有搞定,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