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换成A卡 bios

楼主(2012-08-03):
ASUS改A卡bios

网友:
N卡换成A卡不显能听到LOGO声音的适合刷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啊

asus 只要是可以插拔的显卡多可以用

网友:
居然可以这样,,以后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  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是不是真的?学习了!

网友:
那刷下BIOS就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