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DO,求解

楼主(2012-08-03):
今送来一台雷劈的,不触发,拆掉网卡后跑D0,换U,换内存都一样,是不是BIOS的事?求解
不触发

网友:
清CMOS试试 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电压都够不

网友:
打一下USB 数据阻值。

网友:
量电压 看看桥有没有坏1~~~~~~~~~~

网友:
南桥坏了,换桥吧.............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无聊,又换了个U测机...亮机了...昨天两个都是坏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