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2-08-03):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启动电阻坏了一个200k。用220k换上一个行不行。谢谢,这个电阻颜色为:蓝,银,橙。金。大个的电阻。位置在初级变压器旁边。是尖峰吸收电路中的电阻。
此电源为大水牛电源。故障为:放置一段时间久能用。用一会,什么电压也没了。经检启动电阻200k坏了一个。还坏了上图的电阻。

补充内容 (2012-8-10 22:48):
换上同样电阻,电源测试一周,没问题。

网友:
65K应该是。

网友:
应该是:68k。为什么用大个的?功率高?启动电阻可以用220k换200k的吗

启动电阻我用300K换200K试过,没问题

网友:
68K 电阻,开关管吸峰电路电阻。

网友:
搞个100K的试试,差不多就行了吧

网友:
重点查一下,过热和电容

网友:
图上不 是标有100K吗?

网友A:
长城电源的话,那就是100K电阻了。启动电阻就是3个220K电阻串连的。我经常修长城的电源,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的话,那就是100K电阻了。启动电阻就是3个220K电阻串连的。我经常修长城的电源,哈。

上面都说了,是大水牛电源。图我是随便找的。一个大电容450v的。一个是d5027,另一个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说了,是大水牛电源。图我是随便找的。一个大电容450v的。一个是d5027,另一个我忘了。

我知道你指的是大水牛,我说出长城的只是想让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个的换上行不行?

这个电阻尽量用大点功率的,它的发热量还是蛮大的,如果开路了开关管容易坏。

网友(2014-07-08):
没碰到过吸收回路出现故障的,这个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你找一个一样的就好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