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自带VGA线,线断了,想改个通用线怎么改

楼主(2012-08-03):
高手请指教,RGB找到了,没找到行场
如何在驱动板上找到这些接口
联想

网友:
他线不是有分色了吗。

网友:
色太多了,因为原装的线要多,通用的线少两根

网友:
用表测 把断的头子与新接上去的头子一个一个对好 不就行了

网友:
同意4楼,此法绝对优选。

网友:
原装的线和,通用的线不一样的,原装的线头要多些

网友:
用表一根根量呗,13针和14针是行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