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41S不通电,测板各元件正常.求助中ing

楼主(2012-08-03):
AOC E941S不通电,测板各元件正常.输出到驱动板均为低电平,板上的电阻正常,电容换过了,PWM芯片也正常,反馈线路正常,场管正常.大电容300V正常.不接驱动板,直接给EN短路一个5V过去,也没反应..请问大家这个板要咋子修..
谢谢你们,我已经找到问题,PWM IC问题,用万用表测每个脚都有电压,刚我用示波器测IC输出都是杂波,可以确定是PWM坏了,不是7575的,不知道是什么IC,看不见上面的字母.看见数字是6762.请问是什么IC,我在淘宝上的找不到6762的电源IC

补充内容 (2012-8-4 09:51):
已解决,电源IC输出的是杂波,换了就好了.看来有些测电压不准呀, 我绕了个大圈.

网友:
换个IC芯片试试撒。    7575芯片吧

网友:
接主板没,主板有问题吗?没问题刷一下程序看看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谢谢你们,我已经找到问题,PWM IC问题,用万用表测每个脚都有电压,刚我用示波器测IC输出都是杂波,可以确定是PWM坏了,不是7575的,不知道是什么IC,看不见上面的字母.看见数字是6762.请问是什么IC,我在淘宝上的找不到6762的电源IC

网友:
5V  12V 正常吗?

网友(点评):
没有5V 12V

网友:
仔细看看IC型号吧,,,,有

网友:
该通用吧、省时间

网友:
先查PWM芯片的供电呀。

网友:
看来说说都挺容易的呀!

网友(点评):
身同感受...没看到同意的回答,自己用示波器测到是PWM芯片坏了,换个IC就好咯,

网友:
电源板最好修了,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坏的比较多,还有整流桥。

网友:
LZ直接用示波器测电源的IC,我是很关心你示波器的底线接在哪里?你的插排有无接入隔离变压器?

网友(点评):
地线,我直接弄了根线,接到电源上.示波器主要修笔记本,修液晶,没用到过示波器

网友:
我对于显示器就会那几个地方其他的还是不太懂

网友:
楼主示波器都有呀,这工具很全吗!

网友:
换个板算了!

网友:
看来,还是波波好用呀,一下定乾坤。。。

网友:
不通电这个坏的很少啊?对了楼主把芯片图片发上来看看了!

网友:
呵呵,主要液晶电源板有冷热地之分。注意安全

网友:
ic坏了其它没有坏一般都是雷击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不知是什么造成的,但很奇怪,IC每个脚的电压都正常. 我每个脚都往出来的线路一路但有没元件坏,每个脚都没元件有问题,并且都加焊,准备放弃了,换通用板,想想用示波器试试,发现输出脚的波形乱闪,都是杂波,正常是像山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板修了快一个小时候,从没试过修电源板用这么长时间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