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开机无显 NVVDDP故障

楼主(2012-08-03):
  HPDV3 主板号是LA-4743P ,好像跟CQ36是一样的吧!机子本来是清灰的,开机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点不亮,其他不说了,直接进正题吧,此机子的情况是这样的,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没有什么规律的,像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的供电有问题,从显卡附近找小电感之类的,果然找到了不正常的地方,L62在正常亮机的时候是1.05V 不亮机的时候是1.1V 但是在图纸上是找不到这个电感的,看主板号是LA-4743P 图纸也是4743P 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电感,也许是后期改动了吧,反正通过电感往上找到它的源头,PL702 量PL702 亮的时候电感一头是1.1V 一头是1.05V 不亮的时候两头都是1.1V 奇怪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电感有问题?那为什么低的时候反而亮呢!电感两头电压不一样除了电感有问题,还有那些情况呢!

楼主明天有消息快回帖! 我就觉的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电感那头开机的时候有1.1V 过一会掉到1.06 然后机子就可以亮了,看到1.06 机子肯定可以亮  电感换过了一样,还有不管亮不亮51117都能输出pgood信号,是不是PG都输出了,这个芯片就可以排除嫌疑了呢

网友:
电感两端电压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是正常的,不要让这个误导了你的思路,

网友:
这个不可能  啊  亲电感不是通的吗

网友:
显示过后,显卡已经工作了,所以电压要低点,没显的时候显卡没工作,负载就不动作,当然电压要高点

网友:
不是这里的问题。1.05和1.1就相差0.05这你也认为有问题呀。再查查其它地方吧。

网友:
学习了,问题好了没?期待

网友:
我觉得也是那个0.05的差别不是问题
你找找是不是别的供电 或者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本身不良,不如换一个新的上去。看看会不会是同样问题

网友:
你是钻进牛角里了    问题根本就不在这里
  你把开关拔掉  然后找图纸短接着开机
如果不是开关的问题就仔细的装机   不是大问题电压相差不多 那不是问题

网友:
HP呀  干显卡,干完显卡干南桥 干完南桥干北桥,干完北桥不行叫顾客换板

网友:
上次一台惠普CQ36的机子,板子和这一样,开机无显,按时序查,信号都满足,实在没什么思路,就加焊了桥,结果就好了,这次不会也是这样吧,像这样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有时候灰屏,还是感觉供电部分的原因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