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笔记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2-08-03):
一台CQ41 笔记本,可以正常启动,但就是到win7正在启动界面停在那不动,

可以进BIOS,  用U盘进PE也进不去,只能引导到提示你按F1 或者F2处就停在那里。

用光驱引导,可以到选择界面,但连PE滚动条都不出现就死在那,什么都不显示!

我加焊过南桥了,不管用,有没有高手遇到这类问题的,请帮帮我

网友A:
是不是散热不良,要不你换别的硬盘看看能不能进系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B:
看下能不能进PE,如果能进的话那应该硬件没什么问题

网友:
换桥试试嘛,

网友:
桥的可能性非常大,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能不能进PE,如果能进的话那应该硬件没什么问题

进不了P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散热不良,要不你换别的硬盘看看能不能进系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换过硬盘了,内存也换过,没用

网友:
换南桥吗,说清楚一点

网友:
换南桥,刷BIOS,

网友: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你就刷一个子BIOS看一下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