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雷击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8-03):
型号忘了,联想19的, 客户报来,说是不通电,可以雷击了

接电试机,果然不通电

拆机,看电源板,大电容有300V  测5V 12V无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LP7575PS 换之,     5V 12V 不稳,跳变,开关灯一亮一灭,
全板测了个遍,没发现有坏的,

量来量去,快一小时了,,,,拿出个板对比量光藕, 值差不多,  拆下量,觉得不得对,换之,

通电,灯亮了,   OK 修复了

网友:
光藕一般不容易坏,以前从来没有怀疑过它,今天学习了

网友:
还是坏的不少嗯  只是没有电容坏的活呢  呵呵

网友:
雷击机电源不正常,除了芯片,就是要查光耦,雷击损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光耦换没见过坏呢!

网友:
雷击后光耦很容易坏。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光耦坏的多的

网友(2012-09-07):
为啥说雷击容易损坏光耦呢?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光耦和三端稳压器  都有什么情况下 爱坏 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支持下,我这也有个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