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不上电修复

楼主(2012-08-03):
故障现象:配适器不上电,电池可以开机
处理:插可调电源电流为0.000A,明显可以判断问题出在保护隔离电路部分

PQ52 D极电压为18.5V正常,G极、S极均为6.5V左右,故G极电压过低导致+VAD电压无法过保护隔离管PQ5
从上图可以看出可能的原因为+VH2828V电压不正常。

+VH2828V电压由PU2产生,直接测第8脚为26V,显然电压足以导通PQ52

  于是回过头来PR227两端的电压发现一端为26V另一端为6.5V左右,明显28V电压被拉低。再测ACOK#为低电平同时PR229两端无压降,排除了PQ56的问题;怀疑ACOK_IN+VH2828V电压拉低,于是断开PR223再测PQ52的G极但电压仍为6.5V。
  现在能对+VH28电压有影响的唯有PQ52PQ56了,在线测PQ52PQ56无极值均正常!!看来只能用替换法了,首先在台机主机找了个CPU的供电场管代换PQ52,但电压仍没有出来,再在料板中找个P沟道场管代换PQ56,测PQ52 D极18.5,G极26V,S极18.5正常。上电触发正常开机,此机修复!

网友:
怀疑你是杜撰的问题,而且文中出了矛盾的问题。R229上没压降,那PQ56还能坏了,这个是什么原理,还请楼主出来解释下

网友:
百分之一百的实例!R229没有压降说明PQ56的D-S没有击穿,因为就算ACOK#为低若PQ56 的D-S击穿也会拉低其第三脚的电位!!!
你这水平也出来质疑???

网友:
啊啊呀   我昨天也有一这机器,还没好呢,故障一样的,换了也没用,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