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常见问题

楼主(2012-08-03):
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显卡  故障为:开机诊断卡代码为C1...50,C1...50,C1...50,如此循环几次之后代码才能跑完,但显示器依然不亮,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哪的问题????
      还有跑码能顺利通过,但不显示的。每次碰到这两种故障我都是焊显示芯片。第二种故障焊好过几次,但第一种故障从没焊好过。其实我并不知道是不是显示芯片的问题,只是蒙着焊,焊好就焊好,焊不好就拉倒,呵呵

网友(点评):
原来程师是靠蒙来的,呵呵

网友:
我也碰到好几个显卡能过跑马完成,就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一下供电正常不啊

网友:
你说的显卡是笔记本的 还是台式机的

网友:
显卡不亮前,最好不要先考虑加焊,能加焊好的,都只有百分之20都不到。像不亮这种来说,要检测很多东西在考虑,,不亮的问题很多,有短路,有无BIOS 有总线出问题,有无件掉件,还有脱焊 很多,还是多看看维修手删才在一步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