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问题

楼主(2012-08-03):
八脚的BIOS芯片的主要测试脚是哪几个啊,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想测试什么呢?

网友:
你都维修工程师了,还问这个问题啊

网友:
8脚 供电  6脚是时钟

网友:
找图纸看下就明白了哈,引脚定义,自己百度

网友:
晕,8脚是供电嘛,别的不用量

网友:
8脚主供电,7脚经上拉电阻一个供电,然后就是1,2,5,6脚阻值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