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内存检测通不过问题

楼主(2012-08-03):
我有一块技嘉G41M-ES2L 主板,开机自检CPU检测完就不动了。接下来应该是检测内存的,但是没到这一步就停了。换了内存条、清了CMOS也一样。请老师傅帮忙分析看看,谢谢

网友:
你这叫什么问题啊,把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
你是怎么清的BIOS啊  要不刷下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没说明白

网友:
查查内存信号都够不!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诊断卡跑的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