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00奇怪故障

楼主(2012-08-03):
IBM W500奇怪故障,今天接同行送来的W500,故障能开机但不亮电流跑到1.25A,按习惯先CMOS放电,放电后开机亮了,关机反复试了几次都能亮机,插好硬盘开机进系统正常,点重新启动后机子竟然启动不了不亮了,按开关关机再开还是不亮电流1.2A,怎么开都不亮了,试着再次放电,放电后又能启动了,只要不进系统,你按住开关怎么开关都能正常启动亮机,但如果进PE或XP系统点关机或重启,机子肯定启动不了,电流又是1.2A,非得再次CMOS放电才能正常启动。BIOS刷过无效,

网友:
没遇到过呢..楼下出招..

网友:
系统问题!不信你进PE系统试试 一试便知

网友:
cmos 放电后 然后进PE系统 肯定是可以进去的 不黑屏的

网友:
已确定不是系统问题,不管是进PE还是XP点关机关机后,再开机就启动不了,非得将CMOS放电后再开机就能启动。只要不进PE货XP系统,你怎么关机都可正常开机

网友:
在DOS和CMOS下你怎么关机都能正常开机启动,就是不能再PE或XP下点关机或重启,在系统下按开关关机也不行,郁闷也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啊,以前遇到个这个问题,加焊南桥解决

网友:
南桥或者usb之类的外设问题吧

网友:
裸奔后进PE看看结果,能起到1.2 跟系统无关,还在外设上.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应该是南桥的S0~S5信号处理问题。

网友:
裸板进PE也是一样,点关机或重启还是一样不亮,电流0.2A,楼上的朋友说是南桥有问题了,我觉得不像

网友:
这板子的南桥又是打黑胶的,不好做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早刷过了,总之就是不能软关机和重启

网友:
是显卡问题 因为你拔掉COMS电池 用的是集成显卡  这个机器是双显卡

网友:
这机器是显卡坏了  , 你放COMS 电 ,是用的集显的显卡  ,
你用独显的时候就不亮了 。我遇到过

网友:
我没修过这故障 感觉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应该是独显坏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主的说法,还有T400的把显卡拆掉还是可以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