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脚上小电容炸

楼主(2012-08-03):
今天修一个电源,,原13009大管坏了,用小管13007换上,无反应,查大电容电压为60V左右,测了下绿线,有5V,过了一会,辅助电路开关管脚上的电容炸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2-8-4 18:02):
换了一个电容,检查另一个开关管脚上电容鼓了,换掉,上电,无反应,查7500的11脚,未短接绿线2.2V,短接后1.4v不正常,正常的也应该是2.2v,换掉11脚推动管,试机,电源风扇转动,,测电压,黄线11.95v,红线,5.1V,电源修复

补充内容 (2012-8-4 18:04):
此电源原机开关管是13009大管,没找到合适的,用了个13007的小管,功率可能要小一些,如果找到13009大管,再换回去

补充内容 (2012-8-4 18:07):
再补充一下,我烧了好几个保险,没合适的了 ,干脆找了一根很细的铜线作维修时代替使用,节省点成本,还是能起到效果,

网友A:
开关管应该是好的,现在不敢轻易上电了,不知要怎么样检查后才能上电,那个小电容是4.7的,50V

网友:
降压法,串个100瓦灯泡接在电路里,再查

网友:
串在哪里?220入电?

网友:
     你说的这只小电容是开关管发射极经过驱动变压器次极线圈相连,再到开关管的基极吗?如果是应该是加速电容。你参考一下电路图,一般情况下开关管被击穿后才有可能烧炸加速电容。大电容是那只大电容?如果是半桥的主电源滤波电容的话,60V应该不正确,先处理后,再处理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应该是好的,现在不敢轻易上电了,不知要怎么样检查后才能上电,那个小电容是4.7的,50V

     你说的这只小电容是开关管发射极经过驱动变压器次极线圈相连,再到开关管的基极吗?如果是应该是加速电容。你参考一下电路图,一般情况下开关管被击穿后才有可能烧炸加速电容。大电容是那只大电容?如果是半桥的主电源滤波电容的话,60V应该不正确,先处理后,再处理其它。

网友:
保险去掉,串灯泡

网友:
两个开关管上的第一脚的电容,其中一个胀了,辅助开关管脚上的炸了,我测过中间的电阻都没坏,电容炸的原因,好象是我短接绿线过后才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