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A8SC 拿掉BIOS芯片能开机触发吗?

楼主(2012-08-03):
A8SC 拿掉BIOS芯片能开机触发吗?

网友:
能吧。A8S不就是A8J吗 这机是用D触发器开机。

网友:
谢谢版主,是这样的,昨天换2400显卡,刷BIOS后尽然不触发了,电流0.03,主板电池忘了拿掉焊下芯片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原来刷BIOS(编程器刷的)前是好的。现在是装上刷好的也不触发。电流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什么事D触发器开机。第一次听过。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33412
这个资料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什么事D触发器开机。第一次听过。

很简单,d触发器就是由低触发到持续高,才为有效的芯片、具体看一下电路图,或者参照d触发器的pdf

网友:
谢谢了,对D触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