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正常,装系统很慢很慢!

楼主(2012-08-03):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装系统的速度就150M每分。。。怎么回事啊!不知道BIOS是不是没有设置正确啊!

网友:
你说了要是一切硬件都正常
那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这和BIOS没有关系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装系统很慢的板子,是捷波的,装完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一切都正常 你还问个毛线? 一切都正常拜托。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是不是u盘装的,装的机器是几几年的

网友:
我遇到过几十兆每分的,U盘ghost的,开始以为硬盘问题,装好后一切正常,反应还不慢,费解。。。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到别的机子上装 再拿回去

网友:
你是用u盘还是光盘,光盘慢很可能是你光盘不太好。如果是u盘,那么你是直接运行ghost还是进pe装的,有些机器直接运行ghost装会很慢,进pe装就好了。进pe慢就有可能ghost错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的64m硬盘,会出系统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这个速度是正常的这样你能装进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取下来在其他机子上刻了再装回去。

网友:
嗯 对 把硬盘拆下来 到别的机子上装去

网友:
温度高吗,硬盘好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装好后有可以用,以后装系统就不要进PE   直接用U盘GHOST就行了  这样引导好一点!!不容易出错!!

网友:
重新分区,老机器有时就这样。

网友:
最后还是这样的速度装好了了,,,进系统正常使用。。。。用的U盘。板子是技嘉的,,,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硬盘,内存,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加个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