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DAOSA1MB6E0 大家告诉我这主板是什么牌子上面的呢

楼主(2012-08-03):
板号DAOSA1MB6E0  大家告诉我这主板是什么牌子上面的呢

网友:
不是戴尔就是三星

网友:
现在一块主板有好多牌子的电脑都在采用,你这问题问的

网友:
拆BIOS出来读下就知道是什么机器的了 .

网友:
图太小,不好看,每个品牌都有可能用同一个版号

网友:
HP机上好像有这样的板。

网友:
这个该要怎么说?代工厂的同号板可以用在不同的牌子上?

网友:
问这问题兼职就一SB。 你有没有停人说找图纸最好看板号,看机器型号不准确,这样也不懂?

网友:
拿BIOS刷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说什么呢,你这人,我这板子是料板修好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呢

网友:
感觉挺像HP的 要确定还是刷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呢,你这人,我这板子是料板修好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呢

哦。   这板子很多机器型号上面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