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问题

楼主(2012-08-03):
请问C450这个贴电容的容量多大?其它参数是怎样的?

网友:
找大小差不多的代换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1.1uf

网友:
1uf多的电容

网友:
虑波电容  找个容值小点的 就可以了  这电容不用装的吧

网友:
贴片电容代换好像是只要大小一样,以及颜色一样就可以代换的。容量不好测量,要用专用的电容表测量的。

网友:
6.3V 1.1UF 应该是

是

网友:
觉得应该是1微法16伏的。。。。。

网友:
1微法是肯定的,你看他输入5V 输出也不超过5V 随便找个耐压10V以上的1UF的电容上去 肯定行的

网友:
不用管呀参数多大的  一般电容差不多的大就行   没那么多的讲究

网友:
找个比他大点的就行!

网友:
不敢代换吗?晕

网友:
6.3  1uf吧  老师教我差不多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