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5150 二极管 代换

楼主(2012-08-03):
SB5150 二极管 代换,手上备料有限,只有SB560,SR506A,HER303

网友:
5V的双整流二极管吧,旧板上拆啊 。

再没有,去ATX电源上拆。

网友:
最好一起换,偷懒的时候把坏的拆掉就算修好。

网友:
sb5150,耐压是150V,电流是5A。
你手上的只有HER303和SB5150是几乎等同的。HER303电流是3A,比sb5150少2A,其它的两个管子SB560和SR506A的电流够,但耐压都只有60V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