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触发0.9掉电

楼主(2012-08-03):
品牌:联想 thinkpad e40
板号:daogc5mb8fo rev:f
目测整板无明显坏件,各电感对地正常,1.05伏电感对地13欧 vcc_vfx-vcore电感对地8欧,插可调待机电流0.005,有3v和5vpcu,rtcvcc 2.9v s5_on 3.3v ich_rsmrst# 3.3v ,摁开关触发电流上到0.9a掉到0.005,可再次触发依然0.9掉电。触发瞬间有suson、mainon开启信号。s5电压都正常,如图:

瞬间有sus各电压,如图:

以下main电压上电瞬间均产生,如图:

上电瞬间无vcc_gfx_vcore,但下图电压和元件正常:

vcc_gfx-vcore电源ic:

测有vvd5v ton1.35v 上电瞬间有en3.3v ref 2v ,dh和dl测不到波形,摘掉上管测g极同样无波。
摘掉max8792和上管,上电故障依旧,但发现hwpg也在上电瞬间出来了。群内3号老友让切开max8792 14pin pg信号,经试还是掉电,搞不明白max8792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没有波形输出,难道此ic损坏了吗,但有供电和开启信号,出基准电压2v,这些参数明明正常啊?求高手为我一决!

网友A:
= = 我上次那个E40   1.05V对地30多欧   是intel HM55芯片组  I3的CPU     AMD独显的

网友B: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BST脚也正常吗,不正常就没驱动波形喽

网友:
问客户怎么用的不亮的,这样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 我上次那个E40   1.05V对地30多欧   是intel HM55芯片组  I3的CPU     AMD独显的

正常上U13欧,不上30多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上U13欧,不上30多欧。

那就差不多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个片不就知道了, 条件都满足了,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块这主板没有搞定,客户要的太急了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D: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呀

后级对地8欧

网友E:
后极负载肯定有短路造成的,,,仔细找找看,,

网友F:
可能3.5V芯片 CPU供电 EC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3.5V芯片 CPU供电 EC有虚焊

加焊过ec,压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极负载肯定有短路造成的,,,仔细找找看,,

显卡供电电感对地8欧,属正常吧

网友:
发现max8792上管供电4a保险4兆欧了,没细心看原来以为是个电容,查图后才知道是个保险一头有19伏一头1.35伏,换上了个0欧的电阻,猜怎么着吧?整机上到0.6掉电,反复试再也上不到0.9了,怪哉怪哉!一切等芯片到后再说!

网友:
期待最后的结果,希望到时版主说说呀

网友:
楼主 换个 IC  板子应该就好了 ,,,修好分享下

网友:
也说不准的,,只要不低于3欧就不能轻易说它短路,,,现在新点的显卡阻止都很低的,,,,

网友:
max8792代换后vcc_gfx_vcore瞬间出来了0.95v,hwpg与门i不出3v代换后瞬间也有了,但还是0.45掉电,ec换了,pch是hm55上机器跑了一遍,故障依旧。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本了,一样的问题,无从下手,期待楼主好消息,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呀

桥换了,还掉。没有h-pwrgood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绝对是无换芯片再说了。如果不行。就查反馈这块。每个脚 每一个脚 的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时一个供电很修修的时候,主供电,开启BST这些大家都会查的地方都正常后,就查,自己也不认识 的英文的脚。看外围电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版主试试,我遇到很多次都是如此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绝对是无换芯片再说了。如果不行。就查反馈这块。每个脚 每一个脚 的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放弃了,h_pwrgood板层间短路了,纠结烧机也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