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更新ASUS A8J充电隔离电路,详细讨论分析,有不对请指正

楼主(2012-08-03):
      上次发了个ASUS A8J充电隔离电路分析,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是从大的方面简单叙述了事。今晚
正好没事,所以从新发个帖来讨论下。首先还是分成只有电源,只有电池和同时都有的情况下,来分别
加以讨论。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025
      由于牵涉到的图纸太多,所以就不上图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到论坛下图纸去来对照分析。
      首先还是只说单上电源的情况,
      插上电源经过L53产生A/D_DOCK_IN,分为以下几路(这里只讨论和充电隔离相关的电路),
      一路则直接送到主供电隔离管Q5700的D级,经过Q5700内部的二极管提供给MAX8724作为供电
电压。
      同时还有一路送到预充电电路的3脚作为预充电电路的供电使用。
      最后一路则经过R5717和R5719分压后送到充电IC MAX8724的10脚作为AC输入检测。当8724的10脚检
测到大约2。7V的电压,则从11脚送出低电平的ACOK#电源OK信号。一方面送到Q5710的D级,同时也送到
Q5902的2脚,使得Q5902的三脚送出低电平的ACIN_OC#到U13的77告诉它电源已经正常接入。
     一路送到U5900,产生+5VLCM和+2.5VREF待机下使用。当U5800得到5V电压就开始工作,这是一个单片
机。在U5800没检测到电池的情况下,则从11脚送出低电平的PRECHG信号,这个信号分别送到以下几个地方。
     (1)送到Q5706的G级使Q5706导通将Q5704的G级拉低,从而使得Q5702截止。当然Q5702截止与否还受
到Q5711的影响。再没电池的 情况下,Q5711的3和4脚是导通的,这个就可以 确保Q5702截止。
     (2)送到预充电IC U5701的使能端,关闭U5701。
       同时U5800的20脚送出高电平的AC_APR_UC信号,该信号送到以下几个地方
       (1)送到D5705的2脚,但这路信号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几乎没起到作用,所以就不在多说。
         (2)送主供电电路请Q5700和Q5718的控制级,开启主供电,
          (3)送到MAX8724的使能端,
        U6000得到+5VLCM和+2.5VREF电压,并且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U6000的1脚送出低电平到Q6003
的B级,使得Q6003截止送出高电平的AD_SD#信号通过D5706到MAX8724的使能端8脚。Q6003和Q6000是一
个自锁电路。该电路相信大家已经看的很多料,就 不多做介绍。
       同时因为U13还没建立起工作电压,所以是没工作的,因此BAT_LEARN这个信号时处于高阻态的。当MAX8724
的使能端得到高电平的AC_APR_UC,A/D_SD#,同时还有高阻态的BAT_LEARN信号,就开始工作,通过Q5701
和Q5703输出电压,作为系统的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给整机使用。请注意此时Q5702是截止的,不因为
AC_APR_UC为高电平就导通。具体原因是因为Q5711的3和4脚导通。
      以上为单接电源时待机系统和公共点电压的产生的过程。送上图纸,方便大家讨论分析

网友:
精彩分析,不错。
占楼待编辑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怎么不见后续

网友:
占楼待续!!!

网友:
好多时候,不知这些信号送出的究竟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而纠结,现在是豁然开朗

网友:
小小建议,希望基地把祖平兄这贴帖子编辑一下 做到图文并茂且可以编去教材!如基地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头好晕!洗个澡提个神!等下回来一定要把祖平兄的帖子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理解一下,然后消化掉!

网友A:
u5800 只有华硕才有设计吗?U5800没检测到电池的情况下,则从11脚送出低电平的PRECHG信号 ?如果有装电池是否就是高电平!还有你好像说错了!11脚没装电池的情况下,送出低电平的PRECHG信号 送到到Q5706的G级使Q5706导通将Q5704的G级拉低从而使得Q5702截止。????疑问 Q5706是个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才导通的!怎么可能没装电池情况下u580011脚送出低电平的PRECHG信号会使Q5706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800 只有华硕才有设计吗?U5800没检测到电池的情况下,则从11脚送出低电平的PRECHG信号 ?如果有装电池是 ...

我仔细追图纸看了很久还没看完,说明你用了很多功夫在这帖子上!真是佩服你的精神!

网友:
术语和定义脚太多了 分不清了 头有点大了呵呵呵

网友: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春呀。。。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