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不触发

楼主(2012-08-03):
今天碰到一个联想l-a690的板子,不触发,短接电源14脚,还是不触发,测量CPU供电管子,内存供电管子,都正常北桥处有个是32欧的,但是拆机测也是好的 ,主板也没有被人修过,也没有什么异常,加点也没有芯片发烫,这回是哪里有问题了,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主板我记得是有一个专用的开机芯片、、你加焊试一下、V星代工的、、、

网友:
ATX绿线对地短接都不通电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我还是建议下载哥图纸   让后看下时序  按时序一步步的查一定能修好的

网友:
短接都不成,应当不是开机电路,应当机内有短路滴地方

网友:
下个图纸一步步检查了修,这样凭感觉是不行的。

网友:
开机芯片有的,不过应该关系不大吧,14脚短接应该行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快这样的主板,能开机

网友:
ms-6G,容易坏

网友:
V星专用芯片备一点吧。
这板子的桥也爱坏。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2-10-03):
换个EC试试

网友:
SB600
这个图里S4/S5的电压待机时要供给SB600

网友(2012-11-03):
应该是IO  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的话,12伏短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还是南桥可能性大点,先试一下12伏吗,可能软击穿

网友(2013-06-03):
短接绿黑线能点亮,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不触发  你为什么要测量管子?管子短路会保护,应该不会不触发啊!
有图纸的话应该看看触发电路啊 !

网友(2013-09-30):
有没有修好的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不加CPU4针供电看看能加电不。查一下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