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03):
一组装台式机,按下开机键时(CPU风扇转动)几秒钟就自动关机,过两三秒钟就自动重启。
把硬盘,光驱电源断开,内存条拔掉,主板到前面板上的开机线,重启线都拔掉也无果。显卡是集成的。
请高手们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占楼喝茶    我猜显卡和北桥  跑断码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你应该把主板从机箱取出,拔掉所有外设,断开开机按键,用短接法试

网友A:
基本可以判断是内存不过,是775针的主板吧

网友:
重启后是不是一切正常,有的INTEL芯片组就是这个样子。按下电源开关,风扇呼呼的转了转,然后就停了,紧接着有转了。

网友B:
是不停重启还是重启后就正常了?

网友:
已经断开开机键 拔掉所有外设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C:
重启后正常还是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判断是内存不过,是775针的主板吧

拔掉内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停重启还是重启后就正常了?

是不停的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后正常还是反复重启?

反复重启!!!!

网友D:
把主板取出来,给主板放电(清除cmos)再试一下

网友E:
amd的吗?AMD老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板取出来,给主板放电(清除cmos)再试一下

已给主板放过电,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吗?AMD老出这样的问题

不是AMD的。

网友:
拆出来 好好的清洁下 再试试 注意内存插槽多清洁下

网友:
自举检测不过。上卡看跑什么?

网友F: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电源试试

昨天就换电源试过了,依旧。

网友:
我说过了赛,就是内存不过。咋就不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