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C,R428MEC130-NU和R467MEC1308-NU能涌互换?

楼主(2012-08-04):
EC里是不是有程序,好互换的话要不要重刷程序。。。

另R428的电源TPS51125的3。3V和5V是不是由8脚17脚产生电压触发1脚和6脚后产生的?

另13脚和16脚的正常输入电压是多少?如不上EC的话能产生3。3V和5V吗?

网友:
楼主你的图看不清楚。但不上KBC 能正常产生 3/5V 电压

网友:
那个图是TPS51125的,16脚的电压是不是19V?

另R428的EC是MEC130-NU好不好和R467的MEC138-NU互换的?

网友(2013-01-03):
好像不一样呀,68定义一样吗?

网友(2013-05-02):
我用主板跟你测试了下TS51125供电芯片,主供电16角19V, 13角主供电分压4.7V电压,产生vreg3  vreg5
1角是后产生的,16角是主供电接上供电就有的。  EC里没有程序 ,我换过

网友:
三星NP-N148的MEC1308-nu 可以替换MEC1300-nu吗?

网友(2013-10-05):
有人知道不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3-12-08):
我代换了  能开开机 上电  0.8几   但不能亮

网友(2014-01-18):
1300能与KBC开头的互换吗?我也是R428

网友:
楼主 能代换吗 我手上就有一块  好像 要上了IO才出3V 5V的

网友(2014-07-01):
谁知道 能不能 换呀

网友(2014-08-04):
1300 和1308可以换吗,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4-09-06):
我的不开机,电流0。015待机,按开关有跳变,进1300的76脚,但是偶尔会开机,怎么办啊

网友(2015-01-03):
我的这个不能触发

网友(2015-08-26):
确定可以代换,我试过了,放心吧

网友:
应该换不了吧,我手头也再修RV415,MEC1300NU坏了只能订原装的,可是现在开机不显示。BIOS部分还有问题,刷过N多个BIOS还是不显示,难道这IO带程序的吗?

网友(2016-04-01):
mec1300和mec1310有人换过吗

网友:
可以考虑考虑待机问题

网友A(2016-08-23):
我试试,1300坏了,手上只有1308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1300坏了,手上只有1308的

现在能上电了,开机不显示,有三组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上电了,开机不显示,有三组电压没有

那三组电压没有?

网友:
请不要灌水啦,连续好几次啦,以后注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