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做BGA的许多疑问和悲伤

楼主(2012-08-04):
请问大家在植完球后的钢网是怎样清洗钢网上面的BGA焊膏的?总感觉BGA焊膏沾在手上很难洗掉。

另外悲伤的是,板上的焊盘掉点就算了,想不到拆下的芯片上面的焊盘竟然也有掉的

不是板上的焊盘,是芯片上的,这是我拆下的显卡芯片,红圈中的那个黑点就算掉了的点。整片焊盘都没了

平时用风枪重做虚焊的显存芯片内存芯片总是感觉很容易,一做到这种大的就傻眼了。店里穷,只有853预热台+850风枪

而且,吹下的显卡有点鼓包了,还能用吗?搞这种大点的显卡都怕了,老爱鼓包,有啥方法预防吗?

求大伙支招,上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维修都是这样,卖板的要发家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
掉了空点就不怕,鼓包很多没事的

网友:
没BGA掉点 鼓包是难免的

网友:
先买个BGA吧,很好用的,我很少把芯片搞成这样的,而且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看是不是空点   空点就没事    鼓包了你量下显卡上的电容要是没短路还是可已用的

网友:
真的,工具很重要。。。
如果真的用风枪,应该是先对着温度计,测出实际的温度,手感怎样也比不了温度计。

网友:
钢网是不好洗,我都是把钢网放在纸上吹热,用镊子按按,焊膏就吸在纸上去了。

网友:
起泡还能用吗,我倒没有试过,以前一起泡马上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牙刷刷的,效果超好。

你用牙刷沾什么去刷的?

网友:
芯片有潮气,除去就不鼓了.如没干燥箱,就用两个风枪一个80度一个120度吹10-20分钟吧.用丙同效果好,把网和芯片用一个软布包主,上边用针管打上点,一擦就行.掉点是温度不够.

网友:
清洗钢网用香蕉水效果好,但是那个东西据说有毒。

网友:
用BGA成功要高很多

网友:
没有金刚钻,还是不行啊。工具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只能说工具不好。

网友:
我一般用酒精洗的,再用牙刷刷下很干净的!

网友:
做BG几个月了。没遇到那样的问题啊。洗钢网一般都用洗板水,那个显卡也容易掉点,图中那显卡我没猜错应该是730的吧。看板上是不是空脚,是空脚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