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屏显示缺少一个红色。请各位大侠说说

楼主(2012-08-04):
手中的T40是独显。做过显卡了,外显是正常,内屏开机显示少了一个红色。这个会不会是显卡引起的?换了一个屏也是变色,是不是主板的屏接口线断了吗?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坏掉了吧。

网友:
刚接到一台开机屏红的T4*,显卡被做过了,会不会还是显卡的问题,拆机重做一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是显示虚焊了。重做就好了。

貌似零晨快三点了唉!太敬业了吧

网友:
故障 是显卡空焊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