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单6的屏线怎样接到单8的液晶屏上

楼主(2012-08-04):
我有一块cl320wxn 型号的是液晶电视32寸的。查资料是 单8口,现在想用一块笔记本主板接到上面去。主板输出端是单6,不知道怎样转接。请高手赐教。
      32寸液晶电视屏接口

        这个是笔记本主板的液晶屏输出端口。
怎样单6转成单8呢 在线等各位的指导。

网友:
不行,少几条线呢,,

网友:
不可以不接最后24,25的数据线吗。请问改接要怎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