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99的激放点路引脚bst3,bst5无电压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8-04):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芯片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嘛若满足工作条件,然后查升压电路上的二极管和电容,这个就这么几个原件的,很快的。

网友:
都满足的话,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我现在知道了,这个脚是输入脚,来自升压电路,从LDO5出来的VL经过一个双二极管分别输入到BST3,BST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