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梅捷C68 不自检,不报警,风扇转

楼主(2012-08-04):
梅捷C68 的主板,接了AMD5000+ , 单条2G金士顿的内存,80G硬盘 集成显卡

开机没有滴的一声,CPU风扇转,硬盘转,但是不自检,显示器不亮黄色灯,按住启动键大约5秒可以关机

拔掉内存,开始间歇性长声报警,CPU风扇转,按住启动键大约5秒可以关机。

电源航嘉BS-3500,  应该正常,因为接到另一台机器,CPU P4 631 可以正常启动工作。

这块主板买的时候,卖主已经提前点亮机器在运行360,查看没问题后我才拆机拿走的

会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网上找到的主板图片,内存插在最外面的黄色插口上

网友:
机器老化啦!

网友:
内存用白纸多擦几遍,正反面尘土都擦干净,多试几次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一下嘛。

网友:
楼上几位都认为是内存的问题吗?   如果是内存的问题,为什么不报警呢?

我的意思是,插上内存条时并不报警,拔下内存后才报警

网友:
内存问题多一些,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事,你刷下IBOS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没有检测卡之类的东西吗?
最少得确定哪一部分原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