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4200+温度高,换风扇也一样

楼主(2012-08-04):
开机68°, 玩一会就 80°, 换风扇 了还是这样, 换青鸟的还是一样,。  换cpu 还是一样, 是原因啊???  cpu和风扇 中间 的 导热硅脂 涂抹均匀,没问题,。  但是 还是不行啊?? 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就是Cpu问题!

网友:
不知道AMD的CPU能不能这样子,Intel的我试过。电压调低后,CPU的工作温度能下来一些的,但不是特别多,可以试一下。

就是在CMOS中,将CPU的供电电压调低一点,不断的调试,但要求在CPU稳定工作的前提下。

其实电子器件都有一个工作电压范围的,上下多少的,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调高或调低多少都可以的。

网友:
用什么测的温度

网友:
注意:青鸟的散热风扇不好

网友:
cpu老化了!换个高点的!

网友:
CPU换大一点点就好多了、、、、

网友:
有些这样的情况,是bios的问题,升级bios看看。

网友:
开机的时候看下CPU使用率是多少,一般开机是10%以下为正常,没使用软件的情况下,如果达到10%以上,一直保持平衡,那就是你系统问题或U问题,如果CUP使用率很低,那就是硬件方面问题,这方面我经常遇到。

网友:
主板问题,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换别的板上看试一样吗,4200 坏的挺多的!

网友:
把CPU滤波全换了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是主板问题,是升技主板,换什么U都是温度高,在B IOS里就已经70度了,还没修好

网友:
学习一下,请楼下告知

网友:
是你CPU的太高了吧,换个垃圾点的CPU上去看下

网友:
可能的话吧所有硬件换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版吧

网友:
青鸟的垃圾风扇,,再换。看BIOS里能调VCORE,最后就是把铁盖撬开,不用安回去直接抹硅脂,上风扇,前提是风扇不能把银色的芯片压坏,这是理论的,我还没空试呢

网友:
绝对CPU问题,不用怀疑了。直接更换就OK了。

网友A:
我一个3800的也是这样现在换了个30 00的正常的很

网友:
青鸟的垃圾风扇

网友:
應該是CPU上的硬殼跟CPU晶片中間的散熱膏有縫隙無法傳導熱能給風扇!!
要切開CPU鐵殼換一下散熱高壓!!

网友:
我有一个4800+换风扇,图硅脂都不好使,没办法换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3800的也是这样现在换了个30 00的正常的很

拜托,3800是双核心的,功耗当然比单核的3000高

网友:
用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不少。单是都几基本换U解决,不过有的是主板的底座的问题。

网友:
恶心的AMD!!!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铁壳用刀片挖开,重新上硅脂..这方法有的效果明显,有的不行!!!!
还有一种我常用的,原来有发过贴但引起很多争议,结果帖子找不到了...但效果明显!!!!
简单讲下,在CPU槽四周垫上用名片剪下的四个角,不要太高!目的台高CPU,使CPU与槽有1MM左右的间隙,能使空气进去,加速流通!便得温度降低....这样能使温度下降10度左右!!!很多人绝得这不是官方的方法不愿意采用!!!!!不过现在有些厂商的板子也有这样子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