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W9190F奇怪故障

楼主(2012-08-04):
飞利浦HW9190F,故障现象:当屏幕大部分是黑色的时候,背光会自动变的很暗。比如在看点位图的时候,或者把桌面背景改成单色的黑色。其他情况下背光是正常的。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谁有该驱动板图纸,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求解答,求图纸!

网友A:
我建议你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试试吧 ?

网友:
还有这样的故障,真的是什么事都有呀,学习了

网友:
2楼真是老道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功能高级啊

就象《国产零零漆》里的达文西研究出来的那个秘密武器一样,是一手电筒,当有光照到这个手电筒的时候,这个手电筒就能发出光,如果没有光照到这个手电筒的时候,这个手电筒就不会发出光。很厉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呀!好了!祝你发财,老婆变年轻!

恢复出厂 应该都能好

网友:
楼主好了吗?刷程序、换驱动板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而调节、复位这才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换个万能板试下看看!

网友:
这个要靠经验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打开了显示器的智能对比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呵呵,真是出厂设置没搞好

网友:
学习中,长见识了!

网友:
改个驱动板吧

网友:
还是先外接高压条看看是否高压问题  不要盲目的搞驱动板。

网友:
看来有些时候就不能想得太复杂,设置清零这一招很管用啊

网友:
看来有些时候就不能想得太复杂,设置清零这一招

网友:
维修的总思路:先软后硬,先易后难。。。

网友:
先易后难.一步一步来.

网友:
恢复出厂,主板供电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打开了显示器的智能对比度。
这位兄弟可能真的很厉害呀,确实应该是这样的!感谢众兄弟的关注!恢复出厂设置,已经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新手,问下怎么操作的 顺便问下有飞利浦190V1的程序吗?芯片:NT68667FG

网友:
说实话,飞利浦显示器修着不好修,楼主,分享下你的最终解决之道

网友:
有些显示器是智能调节的,我有遇到一台三星的也这样,不过没这么暗,就没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