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现代 N91W液晶显示器电路图纸 。或电源上的几个电阻

楼主(2012-08-04):
机子雷打坏的有2个贴片不知是多大的,R918 和R914写错了(是941才对)。
蕊片是用LD7575。大家帮帮。

是这种电源板

网友:
直接换一个就不行了吗 ?

网友:
R918 :22k--47k,   R914图片中没有看到,只有R941这个电阻,实际维修R941是易损件,它坏了,开关管 ,R919,IC901必坏。仔细检测。

网友:
r918/10kr941/220欧姆。绝对精准。

网友:
R918   1002     R941 221

网友:
这个是重要地方的电阻,感觉应该不会太小!最起码要几百吧

网友:
想起自己刚开始修显示器的时候了,因为修怪了笔记本主板,所以也一直想找图纸修显示器。其实修显示器是不必要图纸的。有芯片电路就差不多了,因为液晶显示器电路设计并没有那么严谨

zz2
有图更简单点,,,经验多了就不用图了

网友:
r908是6.8欧姆。6r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