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烧个洞顺利修复

楼主(2012-08-04):
以前没相机,没发过什么贴子,今天兄弟带来个相机,就发一个吧!
       因为是上班没太多时间,我就简单说一下。同行带过来的,说是换了个硬盘,第二天来了开机,机器冒烟了,真是够倒霉的,我接来一看,还是先上个图,相机太给力,一个快6M,只能上个小的,让兄弟拆开把板取出来后,处理了下烧的地方,找了个图,看了一下烧的是主供电的滤波电容,还有一路是给管理芯片供电,这就好办了,先把线飞好再说。电容补上飞好后又测了一下没有啥毛病了,正想通电,心里一想,不至于只烧这一地方,之前量过各电感都正常,把隔离这一块给忘了,找到后,烧了三个管,二个P管,一个N管,换上后,再仔细看了看,确认没啥了,通电,不错,没跳表,按开关,亮了,时间有限到此结束。希望能挣点份,嘿嘿……

网友:
PCB板烧坏的  直接换板,,,,

网友:
技术还是很不错嘛,烧成这样都被你搞好。

网友:
高手啊,这也能修好啊

网友:
确实很牛逼,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有难度

网友:
求指点thinkpad的bois是ibm专有的吗?还是现在联想替换的?

网友:
高手呀,小小白的我羡慕。我也要努力了

网友:
这个不难啊,对着图纸飞线过去都可以用啊

网友:
太厉害了 烧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大神啊 烧这样都能修好 值得学习啊

网友:
膜拜啊!这也行,我这里有个神舟的本子,显卡断个线,掉个点,弄下多少钱,

网友:
厉害啊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这把是什么火呀,什么没短路的现象,楼主的运气太好了吧

网友:
比较牛逼,楼主的运气比较好

网友:
有点位和图纸才好弄。

网友:
运气好呀,PCB板在这个位置,不是很重要。可以,技术高

网友:
还好没烧到板层的走线里面,不然就难修了!

网友:
够HI的 厉害。 值得我去学习。 以后继续努力哈,

网友:
LZ技术功底不错,也很细心,要不这烧成这样很多就放弃了...

网友:
差点沾包

网友:
嗯 不赖 牛逼

网友:
牛人啊,技术太好了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呀

网友:
烧个洞出来的板子都看运气呢``板层断线就难搞了

网友:
技术挺好的 要是我就不会想到保护隔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