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进不去,我要用什么工具可以复制桌面的文件?

楼主(2012-08-04):
桌面有重要文件,但是重装系统后,我的桌面文件就会被删了、、、

网友:
进PE,这个是路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你试试能打开不能

网友:
1.硬盘挂在其它电脑上。
2.用PE。
3.用DOS。

网友:
重装前就可以相楼上的这样做,但你已经重装了的话就不知道了,看下面有没有高手

网友:
重装了的话 可以进PE 用恢复软件

网友:
是不是搞电脑维修的, 这个也问

网友:
方法有好多种~~PE应该是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u盘启动进pe,最方便的

网友:
用PE啊 我是新人都知道了 呵呵

网友:
进pe在c盘里找桌面文件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出现过,进PE,找到桌面的文件夹····然后呵呵

网友:
嗯。2楼正解。。。进PE、

网友:
进PE方便,或者把硬盘拆下来弄个移动硬盘盒插别的电脑上。

网友:
进DOS之后用DOS命令copy到其他非系统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