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保修问题

楼主(2012-08-04):
有一次接到客户一台液晶显示器,收的时候故障现象就是没有显示,指示灯没有量,当时遇到这个问题时候,觉得就是电源模块坏了,于是就接下来,拆开机子后,机子电源采用的是3842电路,万能表检测大电解上面的电压,正常,保险丝,没有问题,桥堆没有问题,mos没有问题,关电后,大电解上的电压慢慢掉下来,一般ic正常工作的,大电解电容上的电压是很快放掉的,所以判断是ic没有工作,再检测了启动电阻,180k正常,于是就把故障定在了3842上面,换了一个,显示器能显示了。。。修好后,发现显示屏幕有一个正圆块状黑屏,该屏幕是液晶屏本身坏了。一般显示屏坏了都基本报废处理,客户没有告诉我全部的故障原因。最后跟客户沟通后,不修那正圆黑屏,只要能开机就好。之后我秀液晶的之前都很清楚的问客户液晶屏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维修这一行,唉,像这种问题对经常遇到,要遇到刁难客户更麻烦

网友:
这种事也遇到过的

网友:
要是遇到不好说话的客户..他就非说是你搞坏他的显示屏的..唉..无奈啊

网友:
维修呀就这个样呀。

网友:
维修呀就这个样呀

网友:
怎么一个小时才10次

网友:
如果遇到这样的客户   我们直接说 不修 拿走  回到原故障

网友:
这个看运气吧,有时客户总是刁难

网友:
这个必须记下。。。不然还为难自家了

网友:
做的时间长了,什么样的都能碰见

网友:
什么样的人都有的

网友:
干这行就像做医生的一定要多问病人的症状

网友:
什么样的客户都会碰到的

网友:
故障还原时一定要检查清楚啊!!

网友:
上次维修一个海信32的电视黑屏 修好了发现屏下方有漏液情况,我累个妈妈,后来跟客户沟通客户说在家用脚踢的!雷人呀。要知道漏液我也不建议客户维修了。

网友:
还好,一般的客户不会故意刁难,他的东东有问题,他会承认。不过,一般要先问清楚为好。

网友:
你这个贴子跟内容不太相关呀,还以为你要讲关于保修方面的内幕呢

网友:
开维修店要细心。碰到难讲的客户,直接搞死你,哎,你的运气还算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