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到十分钟,自动重启

楼主(2012-08-04):
有一台电脑主机维修,处处认为是电脑中毒,重装了系统后没有一点帮助,后来把硬盘,光驱拔了,故障依然,然后就怀疑到了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于是就更换了一个电源试试,结果还是一样,当时就把注意点放在了主板上,难道主板坏了?拆下主板清扫干净,简易的装上,用螺丝刀接触主板上开机插针的两端,电脑启动,故障消失了。。。。原以为是主板不干净引起,于是把之前所有的线接上,故障依旧。内存??也换过了,故障依旧。。到了最后的时候的,这机子重启是硬重启,于是就把一个重启的按键拔了下来,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
楼主说得有点含糊,看得不是很懂!

网友:
修这样的机子,我都是把主板拆下来。从最小系统法开始。像你这台机子,两下子就能搞定啊。

网友:
後來內容模糊了

网友:
看了一头雾水,应该清理干净主板再处理故障比较合理吧!

网友:
嗯,有点不明白!!看来楼主的维修技术不是很高!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复位键开关坏了呀

网友:
重启的按键开关坏了

网友:
表述半天就是复位键出问题了

网友:
就是说重启按键坏了  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呵呵,说了半天,只是一个键坏了而已!

网友:
复位键开关坏,

网友:
修台式机先拔电池放电和拔开关重启那些键,在一步一步排除故障,LZ那样好麻烦

网友:
小故障.小问题

网友:
呵呵,忙活到头,才发现问题不大。

网友:
rest键坏了,楼主说了半天,就要表达这意思罢。

网友:
正常 ,开关或者是重启按钮的问题

网友:
看了半天还以是灰尘呢,搞半天是重启键···

网友:
哥们,你看下CPU的硅胶萨班斯没有了呀。。。

网友:
重启的按键开关坏了
有那么难懂吗?

网友:
板子取出来点,一步步的排除

网友:
重启键漏电,不定时触发重启吧,,,

网友:
可以把整个主板拿拆下来拿 到机箱外边点试一下就知道了,这种情况

网友:
没啥可学习的,看完也就完了。混分的…………

网友:
楼主这机子多长时间修好的?一上午?

网友:
这貌似应该放在维修经验版块的吧
呵呵……

网友(2012-09-20):
越是小问题越不容易维修。

网友:
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我遇到的是开机键没有全部弹出,造成不定时自动关机.

网友:
最小系统测试 很重要啊

网友A:
这样的故障一般收几个钱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裸板开机子的,这样可以更快的解决问题,我昨天也遇到一台,我维修一般是先青灰,再看时哪点的问题。楼主用的排除法也可以。

网友B:
学到了,初看LZ的标题以为是温度引起的,因为我不懂维修,思维上一般不会一开始就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一般修机都把主板卸下来 是不用重启按键的嘛

网友:
不知道出现什么 故障现象.从内容猜是机箱开关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懂的, 是中毒了 还是按键坏了

网友:
看不明白,就算开关坏了也不会十分钟就重启呀

网友:
主板太脏会引起主板的通电不正常 容易老化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
对啊,应该先清理灰尘,在检查线路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自动重启的不行,最后把重启线拔了就好了

网友:
重启按钮的问题

网友:
从电子基础东西学期

网友:
劣质的机箱引起的故障。

网友:
哦。重启键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