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的好坏区分

楼主(2012-08-04):
一台电源主要看看滤波电容是不是好的,有没有输出。一到手,可以把输出的绿线跟黑线接在一起,然后通电,风扇转,证明有输出,再用万能表测各组电压,电压好的,再看看里面的电容是否完好。
电脑

网友:
这样就能看出来?一大早的,扯什么蛋。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检测方法了,我以为是质量好坏的区分呢?

网友:
的确,又是一瞎扯淡的!

网友:
经楼主一点化,各网友都开化了。

网友:
还以为有什么其他的高招呢?

网友:
还有办法,重的比轻的好........

网友:
新电源的话就不好弄了吧~~~~要看电容岂不是要拆开!!!!!

网友:
貌似 一般测电源好不好用 是黑绿吧?? 好坏?? 哪个好坏??我只知道 好的电源贵 贵的电源不一定好

网友:
我也以为是观察电源是好货还是水货呢···

网友:
有点标题党的感觉。

网友:
能看出质量好坏那才牛

网友:
大哥,这个电源好坏检测,这些刚开始学维修,师傅都会讲吧!

网友:
楼主说的不一定对,风扇转,有电压,但电流不够也是不行的

网友:
这样看不出质量的好坏吧?

网友:
原来是台机电源啊,笔记本电源怎么区分好坏?从重量上好像不是太准啊?高手出来讲解下。拆开就算了,看件都能知道。重量?发热量?

网友:
电源质量好的,拈起来沉些,用料好,如长城。 还有CCC认证也十分重要。

网友A:
额滴天啊,,我以为是技术性探索,原来是学前班啊

网友:
这样就能区分好坏,你是在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