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BIOS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2-08-04):
HP CQ61 208TX里面的。英特45芯片组 独显。没见过这个BIOS。500P里也没有这个的型号。
问题解决如下:按双喜老大所说。读写报ID厂家不对。但继续可以刷写。寻找500P厂家id。有CFEON厂家。对应EN25F80。不在报ID错误。正常刷写。但刷写完后效验错误。但可正常使用。可能是驱动不是支持的很好。

网友:
EON 25F80
.

网友:
学习了。。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BIOS ,一般25的多点。
只要是八脚步的。
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你在主板仔细找找看是不是这个?? BIOS是不可能有着型号的。。

网友:
F80-75HCP就是EON的25系列SPI储存器,容量为8Mbit,完整型号是EON 25F80,封装是SOP8 200mil5统一系列还有25F40,25F16,25F32经核实EON  25F80  SOP8  可以刷这个芯片

网友:
呵呵老师眼睛尖呀,受教了

网友:
新型BIOS,要识别还是要像老师们一样有一定的功力的

网友:
终于晓得这个型号了 之前都找了好久没有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