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板 硬 件 维 修 教 案1

楼主(2012-08-04):
主 板 硬 件 维 修 教 案
一、        认 识 主 板
主板是电脑主机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也有母板、主机板等名称。主板是电脑的中枢,它为CPU、内存及各种功能卡(如声卡、显卡、网卡等)提供安装插座;为各种存储设备(如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等外设提供接口。电脑就是通过主板将CPU等各种器件和外部设备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因此电脑的整体运行速度和稳定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主板的性能。
主板实际上是由多层树脂材料粘合在一起的,内部采用铜箔走线“名为迹线”,一般典型的PCB(印刷电路板即主板)共设有四层,最上一层和最下一层为“信号层”。中间两层分别叫做“接地层”和“电源层”。将接地和电源层放在中间主要是为了更容易地对信号线进行修正。注:CPU引脚数量超过        425Pin时,就要求主板采用六层设计以防止信号线之间产生相互干扰。PCB上“迹线”的布局和长度对主板能否长期稳定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虽然目前的主板品牌、型号五花八门,但大致外形和基本构成都比较类似。
1、        CPU插槽
CPU插座是主板上最显眼的东西,其颜色一般为白色,上面布满了一个个的“针孔”而且边上还有一个拉杆。目前市场上的CPU有很多种接口方式,如PIII、赛扬用的是   Socket370接口,P4用的是Socket478,毒龙、雷鸟、Athlon XP用的SocketA等。从外观上来看,这些插座都差不多。由于很多CPU的针脚排列大致成对称的方形,为了安装方便,目前的CPU及CPU插座都采用了防“插反”设计(大多插座都有缺口)。
2、        内存插槽
目前主流内存有三种:SDRAM、DDR、SDRAM、RAMBUS。而这三种内存条的引脚、工作电压、性能都不相同,所以与之配套的内存插槽也不尽相同。外观上来看主要是长度、接口有很大的区别;为了可扩展性,现在的主板上都有两三根内存条插槽,内存槽越多升级空间也就越大。
3、         AGP插槽
    一块主板上目前只有一个AGP插槽,一般位于CPU插座与PCI插座之间,通常为褐色,AGP插槽直接与北桥相连,它能使显卡上的图形芯片直接与系统内存连接,并增加了3D图形数据传输速度。
4、         PCI插槽
       主板上一般都有好几个PCI插槽,白色,中间有隔断。PCI为声卡、网卡、Modem等设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连接接口,它的最大传输率可达132MB/S,并且可以同时支持多组外部设备。
5、         IDE/FDD(软驱接口)
      主板上有两个IDE接口及一个FDD(软驱)接口,现在的这些接口往往还被厂商涂上各种颜色,所以能轻松找到它们;IDE只需一根电缆就能将硬盘与主板连接起来,而硬盘生产商则可以将盘体与数据传输控制器集成在一起,即硬盘中,这样一来,只要你购买的硬盘是IDE接口的,就能与采用IDE接口的主板相连接,大大方便了硬盘的使用。
      在两个IDE接口的旁边,一般都会标注该接口的序号,如IDE1一般用来连接硬盘,而IDE2则用来连接光驱。注意:虽然主板上只有两个IDE接口,但是能挂接四个IDE设备,如两个硬盘,一个光驱、一个刻录机。这是因为现在的IDE接口都是双通道的,一个接口能挂两个设备。
      在IDE接口上我们能发现每一个接口上都有一个“缺口”,这是用来帮助使用者辨别数据线方向的。再看一下数据线的端口,就会发现上面有一个凸出块,刚好能与IDE接口上的缺口相吻合。至于FDD接口很好识别,仅此一个,用来连接软驱。
6            ISA插槽
此插槽外部形状比PCI插槽略长,为黑色,其由南桥控制。由于其数据传输率只有8MB/S,传输数据相对PCI来说较慢,盛行于286、386、486主板中,如今Pentium及以上级别的主板中都有数量不等的PCI插槽,至于ISA插槽,很多新型主板都取消了该插槽,只有个别为配接老式的16位扩展部件(如声卡、Modem等)还保留1—2个ISA插槽(算是友情保留),但是推进到815系列主板则千篇一律地放弃了ISA插槽。
7、    芯片组
主板芯片组是主板的灵魂与核心,芯片组性能的优劣,决定了主板性能的好坏与级别的高低。
(1)           主板的外部频率
我们知道目前的CPU有着不同的外频,而芯片组的一个重要性能就是对CPU外频的支持情况。芯片组支持的外部频率必须与CPU的外频协调,两者才能正常工作。
(2)            支持的内存容量及种类
         目前的内存主要有三种,即最常见的SDRAM,如日中天的DDR  SDRAM还有就是高端产品RDRAM了。以目前最为为爆的P4 CPU为例,同样的一颗CPU却有好几种主板芯片组对它提供支持,在内存的支持上更是高中低一应俱全,如I845芯片组支持SDRAM;I845D则支持DDR SDRAM;I850则支持RDRAM。不同芯片组所支持的内存类型、最大容量不同,而这些都将影响整台电脑的性能及可扩展性。
(3)            总线及输出模式
         总线是微机系统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技术。总线是一组信号线,是在多于两个模块(子系统或设备)间相互通讯的通路,也是微处理器与外部硬件接口的核心。除了目前较为流行的PCI、AGP、USB等总线外,又出现了EV6总线、PCI-X局部总线等,它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总线技术的发展趋势。
以硬盘传输模式为例,我们经常提到的UITRA DMA 33/66/100就是由主板芯片组决定的。同样的一块硬盘,挂在不同芯片组的主板上,其磁盘性能或多或少都有区别。比如说将一块支持UITRA DMA 100R的高速硬盘挂在一块BX芯片组的主板上,该硬盘的数据传输速度将急剧下降,因为BX芯片组只支持UITRA DMA 33。
        目前的主板芯片组一般都是由两块芯片组组成的,一块位于CPU插座的附近,称之为“北桥”,它是CPU与其它外部设备连接的桥梁,AGP、PCI、DRAM等设备都得通过不同的途径与它相连才行。由于北桥的工作量很大,发热量也就很可观了,为了保护它,现在的主板厂商都在它的上面加上了一块散热片来帮助散热,有些甚至在北桥上加风扇。位于PCI插槽附近的那块芯片称之为“南桥”,它主要负责和IDE、ISA、USB、I/O芯片的协调,控制输入输出。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芯片组有Intel、VIA、SIS、ALI等几家公司的产品,它们为主流产品。
(4)   整合型芯片组
        因为市场的需要,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整合式”主板芯片组——将绘图、音效,甚至网络等过去必须要以扩充卡加装的外围功能,整合到芯片组里。如Intel的810、815E系列芯片组,就是我们常说的“集成显卡”、“集成声卡”。整合型主板能降低成本,但就目前而言,整合型主板所集成的功能在很多方面还不理想,主要面向低端市场。
二、  计算机的一般工作原理
1、         二进制原理
一切计算机处理的数据(包括数字、文字、图形、图像、声音等)都要用二进制代码来表示;只有这样,计算机才能够识别执行,因此输入计算机中代表指令和数据、字母、数字、文字、符号等都必须用统一的二进制代码表示;用电子原件的状态(电位的高或低、晶体管的导通与截止等)来表示各种各样的数据。
2、          程序存储原理
      人为编制的程序来完成各项工作。
要使计算机完成各种预定操作,不仅应该告诉计算机做什么,而且还要告诉计算机如何去做,这都是通过计算机执行一条条指令来完成的。
3、         顺序控制原理
计算机从存储器里把程序中的指令一条条读出来,然后依次执行:(1)读指令、(2)指令译码、(3)执行指令三种操作。
三、          逻辑代数的基本运算
1、        与门
当决定一件事情的各个条件全部具备时,这件事情才会发生,而且一定发生。这样的关系称为“与”.
逻辑“与门”表达式:L=A*B
2、         或门
当决定一件事情的各个条件中,只要具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条件,这件事情就会发生。这样的因果关系称为“或”。
        逻辑“或门”表达式:L=A+B
3、        “非门”意为“否定”
逻辑“非门”表达式:L=A
图示:

四、        总 线 概 述
CPU需要与各种外围硬件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如果每种设备都分别引入一组线路直接与CPU相连,将会导致系统线路杂乱无章。为简化硬件电路和系统结构,计算机中引入了一组可供多种设备共同使用的数据传输线路(总线),CPU通过总线与各种外围硬件设备相连,并通过总线进行数据交换。也就是说,总线是计算机中各部件之间传送数据的公共通路。

总线按功能分为五大总线:
1、        地址总线
从CPU发出至各个I/O接口
地址总线上传送的是CPU向存储器、或I/O接口设备发出的地址信息,一般由CPU发出并被送往各个有关的内存单元、或者I/O接口,以实现CPU对内存或I/O设备的选址。寻址能力是CPU特有的功能,地址总线上传送的地址信息是单向传输的。其是采用单向传输,三态控制(即:高、低电平,高阻)。
★        CPU地址线数目决定了CPU选址的内存范围。
2、         数据总线
数据总线是CPU与存储器、CPU与I/O接口设备之间传送数据信息(各种指令数据信息)的总线,这些信号通过数据总线往返于CPU与存储器、CPU与I/O接口设备之间,因此,数据总线上的信息是双向传输的。
★        数据总线的宽度决定了CPU一次传输的数据量,也就决定了CPU的类型与档次。
3、控制总线
控制总线传送的是各种控制信号,有CPU至存储器、I/O接口设备的控制信号,有I/O接口送向CPU的应答信号、请求信号,因此,控制总线上的信息是双向传输的。控制信号包括时序信号、状态信号和命令信号(如读写信号、忙信号、中断信号)等。
4、        电源线
5、        地线(GND):起屏蔽作用。

网友:
五、 总线性能参数
总线的主要性能参数有总线带宽、总线位宽和总线工作时钟频率。
1、        总线带宽
总线带宽也称总线传输速率,用来描述总线传输数据的快慢。用总线上单位时间(每秒、S)可传送数据量的多少表示,常用单位为MB/S。如符合AGP2X规范的AGP总线带宽为528MB/S。
2、        总线位宽
总线位宽指是总线一次能传送二进制数的数据量,单位为bit(位)。我们常说的32位(bit)、64位(bit)即是指总线宽度。总线位宽越大,则每次通过总线传送的数据越多,总线带宽也就越大。
3、        总线工作时钟频率
总线工作时钟频率简称为总线时钟,用以描述总线工作速度快慢,用总线上单位时间(每秒)可传送数据的次数表示,总线时钟常用单位为MHZ。总线时钟频率越高,单位时间通过总线传送数据的次数越多,总线带宽也就越大。
由于计算机中不同设备的速度不同,需要的数据量多少也不同,因而通向不同设备的总线时钟也不尽相同,需要将系统时钟(由一个安装在主板上的晶振产生,相当精确稳定的脉冲信号发生器)经分频供给不同的设备和总线使用。
例如:对安装有133MHZ外频PIII  CPU主板构成的系统来说,系统时钟为133MHZ,CPU外部总线和内部总线工作于133MHZ;AGP通道工作于66MHZ(133*1/2MHZ,二分频);而PCI总线则工作于33MHZ(133*1/4MHZ,四分频),AGP、PCI的工作时钟是由分频电路产生的。(从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超频到75MHZ和83MHZ叫做非标准外频呢?因为这样的外频分频后不能平均,造成计算机不能稳定地工作。)
4、        带宽、位宽、总线时钟的关系
★        总线带宽=总线位宽*总线时钟
例如: PCI总线的位宽为32位,总线时钟频率为33MHZ;则PCI总线带宽=32bit*33MHZ/8=132MB/S(除8是将bit换算为Bye,   1Bye=8bit)
六、  主 板 总 线 架 构
多种设备使用同一条总线进行数据交换,相互间的信号会产生干扰。因此,实际设计主板总线时,会在CPU、系统存储器、I/O扩展插槽和外围接口芯片间加入缓冲器(其作用是对传送的信号进行隔离、整形、延时),这些缓冲器将单一的总线分成了不同层次的总线。
1、        CPU总线将CPU(通过地址缓冲器和数据缓冲器)与外围芯片连接起来,以实现对存储器、I/O通道和外围接口的数据存取。
2、        系统存储器总线用于连接存储控制器和存储器(通过缓冲器),实现对存储器的数据存取。
3、        I/O通道总线(也称为扩展总线)连接I/O扩展插槽上的各种扩展板卡,CPU和系统存储器通过I/O通道总线与各种扩展板卡进行数据交换。为使各个厂商生产的板卡具有兼容性,I/O通道总线必须具有统一的标准,不同I/O通道总线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位宽不同、工作频率不同。
4、        外围接口总线是连接主板上外围接口控制器和键盘控制器的总线,外围接口总线连接的芯片主要有中断控制器、DMA控制器、定时器/计数器、并行接口、键盘接口等。
注解:
1》        ISA总线
ISA工业标准总线是IBM公司1984年为推出PC/AT机而建立的16位系统总线标准,所以也叫AT总线。ISA总线插槽一共有98个引脚,数据线有16条,地址线有27条,其余为控制信号线,接地线,电源线和时钟线。数据传输率为8MB/S,但现在的主板已经逐步取消对ISA总线的支持,比如810、815EP的主板一般就不带ISA插槽。ISA总线由南桥控制。     ISA    底     视     图
  A面    B面
A面注解                B面注解
I/0  CHCK就绪5V电平        1        1        GND 地线
★低八位数据线,有任一路开路或短路将不开机。        2        2        ★★复位脚,跳上去又跳下来
        3        3        +5V电源脚
        4        4        空脚NC、用于软中断
        5        5        —5V电源脚
        6        6        DRQ2请求,高电平有效
        7        7        —12V电源脚
        8        8        OWS等待信号,低电平有效
        9        9        +12V电源脚
I/O通道准备好        10        10        GND地线
AEN地址允许信号        11        11        ★SMEMW将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写入存储器,否则不读A。
★20根地址线,为锁存地址,用于存储器和I/O设备的地址。        12        12        ★SMEMR命令存储器将数据输出到数据总线,否则不读A
        13        13        I/OW 写
        14        14        I/OR 读
        15        15        DACK3#应答低电平有效
        16        16        DRQ3请求
        17        17        DACK1#低电平有效
        18        18        DRQ1请求
        19        19        REFRESH#表示一个刷新周期
        20        20        ★★★SYSCLK系统时钟
        21        21        ★IRQ7控制打印口2
        22        22        ★IRQ6控制软盘
        23        23        ★IRQ5控制打印口1
        24        24        ★IRQ4控制COM2
        25        25        ★IRQ3控制COM1
        26        26        DACK2#否则不读A
        27        27        TC脉冲信号
        28        28        BALE地址锁存允许信号
        29        29        +5V电源脚
        30        30        OSC  CLK基本时钟
        31        31        GND
ISA    底     视     图
C面  D面

网友:
C面注解                D面注解
SBHE高字节允许信号        1        1        MEM  CS16#
16位片选信号
★7根地址线,为非锁存地址        2        2        I/O CS16#片选
        3        3        IRQ10  NC
        4        4        IRQ11  NC
        5        5        IRQ12 用作协处理器
        6        6        ★IRQ15控制IDE2
        7        7        ★IRQ14控制IDE1
        8        8        DACK0#应答
MEMR内存读        9        9        DRQ0请求
MEMW内存写        10        10        DACK5#应答
★高八位数据线        11        11        DRQ5请求
        12        12        DACK6#应答
        13        13        DRQ6请求
        14        14        DACK7#应答
        15        15        DRQ7请求
        16        16        ★+5V
        17        17        MASTER#控制线
        18        18        GND

★★★B面重要测试点:
■B2:RESET  复位(上去又下来,开机瞬间测量)
■ 无复位:PG、门电路、南桥周边电阻电容坏或南桥坏
■B20:SYS  CLK 系统时钟
■B30:OSC  CLK 基本时钟;无B30晶振坏或发生器无通电
■有OSC(基本时钟)无SYS CLK(系统时钟):南桥坏或南桥周边电阻坏。
2、  PCI 总线
PCI总线是一种不依附于某个具体处理器的局部总线。从结构上看,PCI是在CPU和外设之间插入的一级总线,CPU总线和PCI总线由桥接电路相连,PCI总线上可挂接图形控制器、IDE设备、网络控制器等高速设备。
PCI总线工作时钟频率为33MHZ,位宽为32位(可扩展为64位),带宽达到133MB/S,可同时支持多组外围设备,并能在高时钟频率下保持高性能。PCI总线支持总线主控技术,允许智能设备在需要时取得总线控制权。
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32位33MHZ的PCI总线已经无法满足为系统中所有设备传输数据的需求,因此,主板芯片厂均对主板的整体架构进行了改造,主要有以下改造主案:
1)        增加系统存储器总线和前端总线带宽。
2)        将原PCI总线移交南桥芯片管理,仅用于连接PCI扩展插槽上的设备。
3)        增加南、北桥之间的桥接总线(原PCI总线)带宽。
4)        将需要大量数据的显示接口以AGP总线的形式从原PCI总线中独立出来,挂接在北桥芯片上,单独为显示卡提供数据。
★        特注:PCI总线为32位总线,且可扩展为64位,有124个脚(实际上去掉了4个定位卡有120引脚),AD线有32条,工作频率为33MHZ/66MHZ,最大传输率133MB/S。总线宽度32位(5V)、64位3.3V。PCI有四个电压:3.3V、5V、+12V、-12V。有一个时钟、一个复位。4个C/BE线,如有问题将不开机。
PCI总线(32位)底视图

1●                ● -12V
2●        +12V  ●        ●        ●1
+5V   3●        ●        ● +5V        ●2
4●        ●        ●        ●3   +5V
5●        +5V  ●        ●        ●4
6●        +5V  ●        ●        ●5
GND  7●        ●        ●        ●6
RESET  8●        ●        ●        ●7
9●        +5V  ●        ●        ●8  CLK
10●        ●        ● +5V        ●9
+3.3V 11●        AD   ●        ● AD        ●10  AD
AD  12●        AD   ●        ● AD        ●11
AD  13●        ●        ● 3.3V        ●12  AD
+3.3V 14●        ●        ● AD        ●13 C/BE
AD  15●        AD   ●        ● AD        ●14
AD   16●        ●        ● 3.3V        ●15  AD
+3.3V 17●        AD   ●        ● C/BE        ●16  AD
18●        ●        ●        ●17
19●        ●        ●        ●18
+3.3V 20●        ●        ●        ●19
21●        ●        ● 3.3V        ●20
22●        ●        ● 3.3V        ●21
+3.3V 23●        AD   ●        ● AD        ●22 C/BE
AD  24●        AD   ●        ● AD        ●23
AD  25●        ●        ●        ●24  AD

        C/BE ●                ●    AD
3.3V  26●        AD   ●        ● AD        ●   3.3V
AD 27●        ●        ● AD        ●    AD
AD 28●        AD   ●        ● GND        ●    AD
+5V   29●        ●        ● +5V        ●
+5V   30●        +5V  ●        ● +5V        ●   +5V

数据传输率=总线工作频率(33.333MHZ)*数据带宽(32bit)/8
=133MB/S
PCI复位信号实际上由电源PG信号经过一个电阻,直接供给PCI复位,IDE复位。PCI复位(A8、5V电平)只上去不下来。PCI时钟由时钟发生器生成,经过排阻或单个电阻通向路PCI时钟,少数的IC也由此类PG信号初始化。

3、        AGP 总 线
AGP(加速图形端口)是为了提高视频带宽而设计的一种总线规范,最早出现在440LX芯片组中。在采用AGP的系统中,显示卡通过AGP总线、芯片组与主内存相连,直接读取主内存中的显示数据,提高了显示芯片与主内存间的数据传输速度,减轻了PCI总线的负载,有利于其它PCI设备充分发挥性能。
AGP总线的发展经历了AGP1X、AGP2X、4X、8X等阶段。AGP总线工作时钟频率为66MHZ,位宽为32位。1X模式带宽为266MB/S(66MHZ*32bit/8);2X模式采用双脉冲沿数据传输技术,每时钟周期可传输2次数据,带宽增加至533MB/S(2*66MHZ*32bit/8);4X和8X模式采用了在每时钟周期传输4次和8次数据的方式(等效是提高了AGP总线工作频率),带宽分别增加至1GB/S(4*66MHZ*32bit/8)和2.1GB/S(8*66MHZ*32bit/8)。

AGP8X是INTEL公司新发布的图形端口规格,得到了ATI、NVIDIA、Matrox等全球主要图形卡芯片供应商和显示卡制造商的支持。AGP8X需要内存提供大量的数据,将主要应用在Pentium4系统上,原因是Pentium4主板支持Rambus或DDR高速内存,内存总线能提供3.2GB/S的带宽,能够把AGP8X的性能发挥到极限。

AGP 底 视 图

特注:▲AGP有一个复位脚、一个时钟脚,8根A线(地址线),32根D线(数据线)。供电为:3.3V、5V、12V。
▲AGP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相互间可误差范围为15欧姆。
▲AGP地址线的对地阻值相互间可误差范围为10欧姆。
▲AGP的时钟是北桥输出。
▲        AGP的复位与PCI的复位相通。
▲        在检查AGP时,注意所选用的AGP显卡是几X的。
▲        1X、2X电压为3.3V,针脚为124PIN;4X电压为3.3V(个别为1.5V),针脚为132PIN;8X电压为1.5V,针脚为132PIN,(个别为124PIN)。12V辅助电压。
4        、   内存储器
内存储器简称内存,用于存放当前待处理的信息和常用信息的半导体芯片。容量不大,但存取迅速。
★内存包括RAM、ROM和Cache。
RAM:随机存储器
RAM是电脑的主存储器,人们习惯将RAM称为内存。RAM的最大特点是关机或断电数据便会丢失。(内存越大的电脑,能同时处理的信息量越大)。
586电脑常用的RAM有EDO RAM(动态内存)和SDRAM(同步动态内存)。
DDR SDRAM(SDRAMⅡ)为双速率内存.
R DRAM(RAM BUS DRAM)
注:72线内存为5V电压,168线内存为3.3V,184线为2.5V.
   168线内存糟只有时钟没有电压.
168 线 DIMM 引脚(底 视 图)
1        GND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2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3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VCC
4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5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1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GND
2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3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4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VCC
5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6        CB4                CB5                CB0                CB1
7        GND                空脚                GND                空脚
8        NC                VCC                空脚                VCC
9        CAS                DQM4                /WE                DQM0
10        DQM5                CS1                DQM1                CS0
11        RAS                GND                D/C                GND
12        地址线                地址线                地址线                地址线
13        地址线                地址线                地址线                地址线
14        地址线                BA0                地址线                A10/AP
15        地址线                VCC                BA1                VCC

1        CLK                地址线                VCC                CLK
2        GND                CKE0                GND                DC
3        CS3                DQM6                CS2                DQM2
4        DQM7                GND                DQM3                DC
5        VCC                空脚                VCC                空脚
6        空脚                CB6                空脚                CB2
7        CB7                GND                CB3                GND
8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9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10        VCC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11        空脚                VREF                空脚                VREF
12        空脚                GND                CKE1                GND
13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14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GND
15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16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17        VCC                数据线                VCC                数据线
18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数据线
19        数据线                GND                数据线                GND
20        CLK                空脚                CLK                空脚
21        SA0                SA1                空脚                CDA
22        SA2                VCC=3.3V                SCL                VCC

网友:
常 见 SDRAM 编 号 识 别
一、        在选购SDRAM内存条时,首先要明白内存芯片编号的含义,在其编号中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厂商名称(代号)、容量、类型、工作速度等,有些还有电压和一些特殊标志等。通过对这些参数的分析比较,就可以正确认识和理解该内存条的规格以及特点。
1)        世界主要内存芯片生产厂商的前缀标志如下:
▲  HY   HYUNDAI ¬¬------- 现代
▲   MT   Micron  ------- 美光
▲   GM   LG-Semicon
▲   HYB  SIEMENS ------ 西门子
▲   HM   Hitachi ------  日立
▲   MB   Fujitsu ------ 富士通
▲   TC   Toshiba ------  东芝
▲   KM   Samsung ------  三星
▲   KS   KINGMAX ------ 胜创
1)内存芯片速度编号解释如下:
★        -7  标记的SDRAM  符合 PC143 规范,速度为7ns.
★        –75标记的SDRAM 符合PC133规范,速度为7.5ns.
★        –8标记的SDRAM 符合PC125规范,速度为8ns.
★        –7k/-7J/10P/10S标记的SDRAM 符合PC100规范,速度为10ns.
★        –10K标记的SDRAM符合PC66规范,速度为15ns.
3)           编 号 形 式
HY  5a  b  ccc  dd  e  f  g  h  ii-jj
其中5a中的a表示芯片类别,7---SDRAM; D—DDR SDRAM.
b表示电压,V—3.3V; U---2.5V; 空白—5V.
CCC表示容量,16—16M; 65—64M; 129—129M; 256—256M.
dd表示带宽。
f表示界面,0—LVTTL; 1—SSTL(3); 2—SSTL_2.
g表示版本号,B—第三代。
h表示电源功耗, L—低功耗; 空白—普通型。
ii表示封装形式, TC—400mil TSOP—H.
jj表示速度,7—143MHZ; 75—133MHZ;8—125MHZ;
10P—100MHZ(CL=2);10S—100MHZ(CL=3)
10—100MHZ(非PC100)。
例:1)   HY57V651620B TC-75
按照解释该内存条应为:SDRAM, 3.3V, 64M, 133MHZ.
2)        HY57V653220B TC-7
按照解释该内存条应为:SDRAM, 3.3V, 64M, 143MHZ.
5、        IDE  顶  视  图(注:DD为数据线)
引脚        IDE信号        引脚        IDE信号
1        Reset        2        GND
3        DD7        4        DD8
5        DD6        6        DD9
7        DD5        8        DD10
9        DD4        10        DD11
11        DD3        12        DD12
13        DD2        14        DD13
15        DD1        16        DD14
17        DD0        18        DD15
19        GND        20        KEY(空脚)
21        DMARQ        22        GND
23        DIOW        24        GND
25        DIOR        26        GND
27        IORDY        28        ALE 允许
29        DMACK        30        GND
31        INTRQ        32        IOCS16
33        DA1        34        PDIAG
35        DA0        36        DA2
37        CSO        38        CSI
39        DASP        40        GND

6、              FDD  顶  视  图
引脚        信号        引脚        信号
1        GND        2        Redaced write(0)
3        保留        4        Head load(I)
5        GND        6        FDHDIN
7        GND        8        Index(0)
9        GND        10        Motor enadle 1(I)
11        GND        12        Drive select0(I)
13        GND        14        Drive select1(I)
15        GND        16        Motor enadle0(I)
17        GND        18        Driect select(I)
19        GND        20        Step(I)
21        GND        22        Write data(I)
23        GND        24        Write enable(I)
25        GND        26        Track0(0)
27        GND        28        Write protect(0)
29        GND        30        Read data(0)
31        GND        32        Head select(I)
33        GND        34        Disk change(0)
注:“0”表示来源于驱动器的信号。
   “I”表示来源于接口控制器的信号。

七、          B I O S
1、BIOS :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属软件)
2、BIOS与CMOS的区别:
CMOS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缩写,具有低功能耗持性,计算机的BIOS就是存储在由它所制成的ROM或EEPROM,所以CMOS是纯粹的硬件。
把写入了BIOS程序的CMOS存储器统称为BIOS。
3、
Mask Rom     掩膜性、不能修改。
          Prom          可编程Rom
ROM
                         Eprom   紫外线
可擦除Prom   EEProm  电可改写(12V写,5V读)
             Flash Rom  快闪速存储器

4、        Firmare  固件
  它是一种软件代名词,是一种固化在集成电路内部的源程序代码,而集成电路的功能是由这些程序决定的。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BIOS正是固化了系统主板的Firmare的Rom芯片。
现在BIOS都采用AWORD、AMI、PHOENIX三家公司的FIRMARE。
5、        BIOS芯片厂家:
Winbond、SST、InteL、ASD、Mxic、Atomel
6、        Flash Rom系列:
  28系列:双电压设计,读时为5V,写入时为12V。
  29系列:单电压设计,读写为5V。
  39系列:单电压设计,SF读为5V,VF读为3.3V。
  49系列:单电压设计,读写为3.3V。
7、        容量标识:
  例:        W 29F O2O
华邦、29系列、2Mbit(容量)/8=256KB

SST 39SF  021
         厂家、39系列为5V、2Mbit/8=256KB
8、        Rom Bios的工作进程:
系统建立

           加电自检(POST)初始化       扩展初始化

磁盘自举

                硬件中断处理程序         硬件中断

服务程序            程序服务请求

9、        Rom  Bios中存放的程序
1)        有加电自测式程序(POST)
2)         系统自举装入程序(起引导作用)
3)        CMOS设置程序
4)        主要的I/O设备I/O驱动程序及底层的中断服务程序。
10、        BIOS ROM的封装形式:
1)        DIP双列直插  2)SMD表面焊接  3)PLCC为四方形
11、        BIOS引脚定义:
5V
   VCC   PGW  NC   A14  A13  A8   A9   A11  OE#  A10  CS#  D7   D6   D5  D4    D3
●   ●   ●   ●   ●   ●   ●   ●   ●   ●   ●   ●   ●   ●  ●    ●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   ●   ●   ●   ●   ●   ●   ●  ●   ●   ●   ●   ●   ●    ●
VPP5V/12V A16  A15 A12  A17  A16  A5   A4   A3  A2   A1   A0   D0   D1   D2   GND

注:南北桥式:
DIP双列直插、   SMD焊接、   PLCC四方形直插
高速中心架构:
SMD焊接、PLCC四方形直插
                                                       相当于地址
VCC  CLK FGP  IC   GND  VCC  GND  VCC  INIT FWH RFU  RFU  RFU  RFU  RFU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V RESET FGP FGP  FGP  FGP  WP#  TBC# GND GND GND  GND  DATA DATA DATA   GND
            可编程控制信号   写允许                       数据总线

注:“高速中心架构”四方形图与此图定义完全一样。

网友:
八、      打 印 口 底 视 图
                                             589   589    559    589

  558   558   558   558  589   589  589   589  589  589   589   589  589

注:此图的对地阻值不是绝对阻值,实际测量中只能参考此图对地阻值的比例。
九、     COM  口  底  视  图

                    空脚

                        空脚    空脚   空脚
注:COM口的对地阻值误差范围为10欧姆。

十、        PS/2  口

5V
        空脚
        DATA
280        GND

空脚                CLK

注:PS/2口的时钟与数据脚对地阻值应相同。低阻去其电容,高阻换I/O。
十一、       USB    口

5V        输出
DATA        输入
DATA        GND

5V        输出
DATA        输入
DATA        GND

注:USB数据脚DATA的对地阻值应相同。误差为5—10欧姆。

十二、     大 口 键 盘 接 口

RESET
●        DATA
●        CLK
  ●
5V
  ●        GND
  ●
注:复位、数据、时钟脚对地阻值应相同。

十三、    时 钟 总 结
▲        ISA:有2个时钟,南桥控制。
▲        PCI:有1个时钟。
▲        AGP:有1个时钟,北桥控制。
▲        DIMM:有4个时钟。
▲        DDR:有6个时钟。
▲        CPU(370型):有2个时钟。
▲        BIOS:有1个时钟,南北桥架构没有,INTEL810以上才有。
▲        南北桥芯片:有2个时钟。
▲        I/O芯片:有2个时钟。
▲        声卡芯片:有1个时钟。
★P4、K7的时钟IC只有3.3V,其它时钟IC电压为3.3V,2.5V. P4、K7CPU座上没有VTT、VDD电压。
复  位  总  结
ISA:有1个.
PCI:有1个.
AGP:有1个.
CPU:外频为100以上的有2个,其它为1个.
BIOS:高速中心架构有1个.
IDE:第一脚.
I/O:有1个.

十四、     稳  压  芯  片

HIP6016、6017、6018、6019、6020、6021
SC1151、1152、1153、1154、1155、1164、1182、1189、2422
LM2635、2636、2637、2638、2639
US3004、3007、3013
RC5051、5052、5053、5054、5055
AMS34063(8脚)★★此主板多为ALI(南桥扬智芯片),其特征为:由其控制的核心电压5V是经三极管慢慢升上来的;带负载与不带负载测量其核心电压时无双杠波,插上CPU就有了。
RTL(Richtek)9224、9237、9238、9239

I/O  芯  片

ITE:8661、8061、8679、8671、8702、8703、8705、8712、
5VSB
Winbond:83877TF、83627GF、83977TE、83977TF、83977EF、
83597EF   83627HF、83697HF
TTE:8671、

十五、ATX 开 机 原 理 及 重 启 电 路

              5VSB              3.3V

32.768K

                                          CMOS电池

          桥
         ICH       CMOS跳线
74HCT

                                                                          PW--SW
                  I/0
                芯  片                               74系列门控        3.5V—5V
ATX电源座
                                          3.3V或5V

开机原理:插上ATX电源后,有一个静态5V电压送到南桥,为南桥里面的ATX开机电路提供工作条件(ATX电源的开机电路是集成在南桥里面的),南桥里面的ATX开机电路将开始工作,会送一个电压给晶体,晶体起振工作,产生振荡,发出波形。同时ATX开机电路会送出一个开机电压到主板的开机针帽的一个脚,针帽的另一个脚接地。当打开开机开关时,开机针帽的两个脚接通,而使南桥送出开机电压对地短路,拉低南桥送出的开机电压,而使南桥里面的开机电路导通,拉低静态5V电压,使其变为0电位。使电源开始工作,从而达到开机目的。(ATX电源里还有一个稳压部分,它需要静态5V变为0电位才能工作)。
1、        ATX电源不通电解决方案:
1)        CMOS针帽是否NORMAL(正常)状态。
2)        CMOS电池电压是否够2.5---3V.
3)        32.768K晶体是否起振.
4)        5VSB线路是否有问题.
5)        POWER ON线是否开路.
6)        ATX—SW电压是否够3.5—5V电平.
7)        74HCT系列门控芯片坏.
8)        I/O芯片坏.
9)        +12V、-12V、+5V、-5V线路对地短路。
10)        南桥或ICH坏。
2、        ATX电源自动开机解决方案:
1)        5VSB低阻或对地短路。
2)        POWER  ON低阻或对地短路。
3)        74系列门控芯片坏。
4)        I/O芯片坏。
5)        南桥或ICH坏。

3、        CMOS不能保存解决方案:
1)        CMOS针帽是否跳对。
2)        CMOS电池电压低。
3)        32。768晶体不起振。
4)        I/O芯片坏。
5)        南桥或ICH坏。

AT  结  构  电  源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橙        红        黄        蓝        黑        黑        黑        黑        白        红        红        红
PG5V        5V        12V        -12V        GND        GND         GND        GND        -5V        5V        5V        5V
ATX 架 构 电 源
引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颜色        橙        橙        黑        红        黑        红        黑        灰        紫        黄
电压        3.3V        3.3V        GND        5V        GND        5V        GND        5V        5V        12V
引脚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颜色        橙        蓝        黑        绿        黑        黑        黑        白        红        红
电压        3.3V        -12V        GND        5V        GND        GND        GND        -5V        5V        5V

注:14、15短接即可触发,即14为POWER—ON。触发前灰、紫、绿均为5V。灰色为POWER GOOD信号。紫色为5VSB。

十六、      电 子 元 件
一、电阻:
作用:供电、偏置、保护、限压、限流、振荡。
线路图表示:         R
按生产工艺分:DIP(插件式)、  SMD(贴片式)
贴片电阻阻值计算:例:         4213
其阻值为:421乘以10的三次方
判断其好坏:千欧以上相差10—20欧。
几十欧相差2—3欧。
百欧相差10欧。
     电阻坏,阻值只会变大。
二、        电容
作用:滤波、保险、振荡、谐振。
特性:通交流阻直流。
单位:F(法拉)
线路图:C
按工艺分为:DIP、SMD两种。
DIP式有极性;SMD式无极性。
判断其好坏:导通为坏。
量其对地阻值,阻值低于100欧的为坏。
注:键盘、鼠标、晶体、晶振两旁的电容不能用其它地方的电容代换。但其它位置的电容可以相互代换。

三、        电感
作用:滤波
特性:通直流阻交流。
线路图表示:L
按工艺分:DIP、SMD两种。
单位:H
四、        二极管
特性:单向导电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线路图表示:D
作用:检波、整流、开关、稳压
按工艺分:DIP、SMD两种。
判断其好坏: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正反两档的阻值,如果两次测得阻值均很小,则二极管内部短路;如果测得阻值无穷大,则二极管开路。如果测得阻值差别大,单向导电性能良好。

网友:
五、        三极管
特性:放大(电压)电流信号
作用:起稳压作用(开关)
分为:晶体三极管(基极B、集电极C、发射极E)
场效应管(源极G、漏极T或D、栅极S)
判断其好坏:用万用表的二极档,测发射结、集电结的阻值。
若两次测得发射极、集电极的正反向电阻,差值很小,三极管内部短路。
若。。。。。。。。。。。。。。。。。。差值无穷大,则三极管内部开路。
若。。。。。。。。。。。。。。。。。。差值甚大,则三极管正常。
六、             晶     体
   主要用于CMOS 电路。用X或Y表示。
六、                  保   险   丝
用FUSE 或FSO来表示。
十七、   时 钟 电 路 工 作 原 理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3.5V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电平。
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
总频一旦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当总频常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PCI槽的B8和ISA的B20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ESET和CLK都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南桥坏.
主板不开机,RESET不正常,先查总频.
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十八、       维 修 步 骤★★★
1、        目检:
1)        PCB线路开路、短路
2)        芯片假焊,电容爆裂
3)        插槽倒位短路。
4)        针帽跳线

2、        插上电源短路触发(不通电)解决方案:
1)        CMOS电池电压是否够
2)        32.768晶体是否起振
3)        CMOS针帽
4)        ATX的5VSB到南桥后为3.3V
5)        POWER  SW够3.5—5V电平.
6)        POWER ON线路
7)        74HCT系列门控芯片
8)        I/O芯片
9)        南桥或ICH坏
10)        正负12V正负5V、3.3V的基本电压对地短路
3、        插上负载测量电压(电压修复):
1)        VCORE,有双杠波,(稳压IC、稳压管)
2)        VTT(1.5V)
3)        VDD(2.5V)
4)        VREF(1V)
5)        VCC(早期为5V)
6)        VCC(3.3V)
7)        AGP4X(1.5V)
8)        DIMM(3.3V\2.5V)
9)        810以上芯片组(3.3V\1.8V\0.9V)
4、        时钟修复:
1)        供电电压3.3V\2.5V(P4\K7只有3.3V)
2)        14.318M晶体是否起振
3)        时钟发生器
4)        北桥或GMCH坏(反馈时钟)
5)        586级供电为3.5V
五、        复位修复:
1)        PG信号3.5—5V电平
2)        74HCT系列门控芯片(复位发生器)
3)        南桥或ICH
4)        北桥或GMCH
5)        清CMOS
六、        插CPU执行第一个周期,CPU选中BIOS的CS#信号;
无片选,不开机(数码跑00、FF)修复:
1)        CPU座上的字节允许信号线BE
2)        PG信号线、BRDY信号
3)        INIT初始化信号
4)        INTR、NMI
5)        CPU插槽接触不良
6)        CPU周边供电电路
7)        南、北桥坏
七、        测量BIOS上的使能信号(OE#),脉冲波形;跑FF、00、F0、C0不开机的修复:
1)        BIOS物理损坏或CMOS周边电路
2)        BIOS资料坏
3)        BIOS引脚线路
八、        执行POST自检,进入内存,不开机,数码跑C0、E0、D1、D0、FF、OO:
1)        BIOS总线
2)        CPU局部总线A、D线有无开路、短路
3)        PCI总线
4)        ISA总线
5)        显(D1)时,COM口的控制芯片坏或32.768晶体坏.
九、        插内存,跑C1、C6、D3、D4为不读内存:
1)        内存插槽接触不良
2)        供电DIMM3.3V
3)        内存时钟
4)        MA、MD、RAS、CAS
5)        BIOS
6)        F244、F245
7)        I/O芯片
8)        CPU的A、D线
9)        北桥(GMCH)坏
10)        CPU插槽接触不良
11)        分频坏
十、        执行POST自检:跑2A、26、0B、0D、25、C3、ED、DB、D7、D8、D9、27、B1、05、07、ED、快显示了,但不显示的修复:
1)        BIOS坏
2)        北桥、GMCH坏
3)        南桥、ICH坏
4)        F244、F245(缓冲器)
5)        分频器坏
6)        74系列门控芯片坏
7)        I/O坏
8)        CPU的D线高阻
9)        CACHE坏(586)
注:跑ED90%是BIOS出错;跑C3为BIOS电路或I/O或南桥坏。修复后跑2A、0B、0D、26表示即将显示或显示,跑31已显示。
十一、插显卡应该显示但不显示,跑31---85:
内置显卡不显示:
1)        供电2.5V(一般在输出接口上)
2)        VGA时钟(北桥时钟)
3)        行、场波形
4)        北桥或GMCH坏
PCI显卡不显示:
1)        BIOS
2)        FRAME、C/BE、
3)        时钟信号
4)        插槽接触不良
5)        REQ
6)        分频器坏
AGP不显示:
1)        AGP插槽接触不良
2)        供电电压(3.3---1.5V)
3)        时钟、复位
4)        REQ
5)        分频器坏
十二、开机死机:
1)        BIOS出错
2)        CPU频率出错
3)        内存K数出错
4)        F244、F245
5)        分频器坏
十三、键盘失效:
1)        供电
2)        KBCLK、KBDATA
3)        I/O芯片坏
4)        F244、开路、短路
十四、运行CMOS设置程序:
设置后不显示:
1)        VCORE、稳压IC坏
2)        74HCT门控
3)        分频器
4)        南桥
设置后不保存:
1)        CMOS电池
2)        32.768晶体是否起振
3)        CMOS针帽
4)        I/O芯片
5)        南桥或ICH
6)        5VSB和CMOS电池是否送到南桥
十五、显示出错跑41:
1)        BIOS
2)        南桥
十六、不读A:
1)        ISA槽B6、B11、B12、B22、B26、B27
2)        I/O芯片的时钟
3)        FDC接口
4)        F32门控芯片
5)        CPU的A线
6)        南桥或ICH
7)        BIOS设置
十七、不进C:
1)        BIOS磁盘自举功能
2)        ISA槽IRQ14、IRQ15、D6、D7
3)        IDE接口
4)        南桥或ICH坏
5)        清CMOS
6)        BIOS程序
十八、COM口不能用:
1)        COM电压(正负12V、5V)
2)        ISA的B24、B25
3)        COM口引脚到(75185、75232、6571)
4)        I/O
5)        南桥工ICH
十九、不能打印:
1)        ISA槽上B21、B23
2)        LPT接口
3)        I/O
4)        南桥或ICH
5)        排容漏电
二十、关不了系统:
5VSB低阻或对地短路。
POWER  ON低阻或对地短路。
74系列门控芯片坏。
I/O芯片坏。
南桥或ICH坏。

网友:
大哥,这资料是哪年的啊

网友:
好复杂啊,新手的我,看得头都晕了,学习中。

网友:
先占位再看

网友:
啥时候能转正啊

网友(2017-03-08):
可以学习学习,只是有点深奥看不懂

网友:
看的有点儿头大,我还是应该学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