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2-08-04):
   请教下各位大侠  液晶显示器  驱动板坏了 想改用通用驱动板    首先程序已经刷好  试过可以用   就是 通用驱动板上面有自己的 接高压板的地方  现在是想还用原来高压电源一体版的高压  应该如何改线  需要改哪几根线呢 通用驱动板 供电是12v  GND  按键板也会改了  程序也刷好了 就是想用原来的高压部分 应该如何改线 请大师们帮忙说一下 谢谢

网友:
想问一下你的电源怎么解决。

网友:
按驱动板上的图标将12伏,地和on/off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12V,地线,开启线,亮度控制。最注意的地方就是亮度控制线,有些一体电源板接好后,灯管只闪一下,就不亮,原因在于控制电压低,我一般把亮度控制线上接1K-2K的电阻到+5V,强制提高电压。灯管就能点亮了

网友:
把通用驱动板的5V供电IC去掉。把原高压一体板的5v接过去。剩下的就只查出开关和亮度信号线了  还有改按键板。我改过很简单的。

这样比较好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电源高压板,高压板工作时必须要接上亮度控制信号的

网友:
简单一句话,把驱动板上的直接供电部分去掉,然后从高压体板上引线过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