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屏幕不定时黑屏闪烁

楼主(2012-08-04):
DV5 intel HM55集成板,系统中或是CMOS中运行MEM检测,都会出现屏幕黑屏闪烁情况,而且为不定时的闪烁。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看外接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话  看屏线  屏  内存  HM55桥   一一排除

网友:
说的信息太少

网友:
现在找到一个信号,在闪烁的时候,其电压值会跳变,
但手上无线路图,好心朋友可否贡献一份(QQ:55070935),
板子型号:HSTNN-I78C UMA
                6050A2313301-MB-A04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屏线、屏、内存 都有排除过

网友:
朋友打这个BIOS上传一下。

网友:
HP DV5-2043CL 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