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联想THINKPAD SL410K跑0.36掉电

楼主(2012-08-04):
联想THINKPAD  SL410K跑0.4掉电    测PM_ICH_PWROK(3.3V)正常       VR_PWRGO_CLKEN(VRMPWRGD3.3V)正常  BIOS也刷过了  时钟开启信号VR_PWRGD_CK410#(0V)正常       PLTRST#(0V)不正常  同行送修的机器  刚开始时说开不开机  顾客送到同行那里去修同行一测又可以开机了   用了几天就彻底开不了了    这才送到我这里       这款机器是否有其他通病望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南桥的条件都满足了    就是发不出PLTRST#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这机子听说南桥特别爱坏,楼主可以换一片试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复位电路方面有问题

网友:
此机更换南桥后   修复

网友B:
楼主厉害,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是哪儿的问题 哈。掉电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基本上这个复位信号没有就直接干南桥。。
如果偏低就要去看后面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条件都满足了    就是发不出PLTRST#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感谢大家  积极的参与讨论回复   谢谢

网友D:
VR_PWRGD_CK410#是时钟开启信号呀  查一下总线供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_PWRGD_CK410#是时钟开启信号呀  查一下总线供电呀

VR_PWRGD_CK410#都出来了    总线供电肯定也出来了     谢谢积极参与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是哪儿的问题 哈。掉电的机子不好修

此机更换南桥后   修复   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这么快就搞定了

和大家的积极参与  及出谋划策有很大的关系   非常感谢

网友:
修好后,记得上来回复一下情况呀

网友E:
找到问题修起来就很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问题修起来就很好办了

呵呵   是的   感谢讨论回复